70涵道阿凡提起飞不跑直线解决办法

楼主(2017-11-05):
(无正文)

网友:
跑不直的原因多了,侧风,前轮 方向舵都会引起滑跑不走直线,但是最起码调试时必须在室内或者无风的天气测试滑行,在这个情况下基本可以跑直线,那就说明调试完成,场地飞行,由于风向的原因,不可能每次都能跑直线,需要在快速滑跑时用前轮以及方向舵的微动,使飞机尽量跑直线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上个月也刚入手,和LZ一样问题。排除上面的问题,跑偏主要原因还是机翼下方两个起落架角度问题,LZ可以用电磨把顶丝那里面的柱子磨一下

网友:
前三角比后三角好多了,后三角跑偏还要厉害,起飞时要带方向舵修正

网友:
先确定你的前起落架虚伪达到最小,起飞前20米最多50%油门有轻微变差慢慢修正,20米以后方向只要达到预期直线位置全油门到40米后拉升降起飞。前单轮起落架只有飞翼F16能跑的笔直,其他的的飞机大部分起飞前都要先预期修正

网友A:
能跑直啊 看下是不是虚位大了

网友:
检查下后起落架是不是一样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跑直啊 看下是不是虚位大了

航模拉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跑直啊 看下是不是虚位大了

技术不错啊

网友:
我的跑不直,前起落架虚伪太大。70阿凡提好飞好看,就是起落架架实在太渣了!

网友:
还需练习

网友:
技术很好 膜拜!

网友(2017-12-07):
提供激光切割服务,1.5米乘3米以内的版面均支持切割。
排版要求 1> 需要打零件标号的,请在CAD中标号图层单独建一个图层,并且放到零件外面,机器虽然可以按CAD图层输出,但是打标还是容易切透,以免影
                    因打标影响强度响强度!
               2>请加1MM左右断点,方便使用,也可以自动生成断点,但机加断点难免差强人意!
               3>轻木排版:1000*100mm  层板排版 915*915mm
首次合作免加工费!!后期合作加工费3折起,欢迎各位模友骚扰,QQ: 549228957 微信:liangfromxc <请备注:激光切割>!

网友(2018-09-11):
跑直很难感觉原因很多

网友(2018-10-12):
直接整个纠偏陀螺仪省心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