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壳安装问题

楼主(2017-11-05):
够一机壳,本是760机子上的,我没有760,想装到700N上,试了一下,麻烦可大了。有这样装过的大侠没?给点经验

网友:
上刀剖腹

网友A:
尾管 传动轴 拉杆都加长 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机身一样的话。。。不一样就。。。买760~

网友:
看着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 传动轴 拉杆都加长 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机身一样的话。。。不一样就。。。买760~{: ...

700N机身窄好多啊

网友:
原来这么大!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一只大蝌蚪

网友B:
换800E的,尾管尾轴尾传尾拉杆,换790、800或810MM主浆,换110或115MM尾浆,调整降低螺距,增加点转速。上个象真壳吧,这个F3A竞技壳不适合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800E的,尾管尾轴尾传尾拉杆,换790、800或810MM主浆,换110或115MM尾浆,调整降低螺距,增加点转速。上 ...

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2018-01-05):
亚托的这个西装好像是为电的设计的,装油的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