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RF e709TM3可调功率5.8G图传测评

楼主(2017-11-05):
大家好,我是秋仔,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EWRF e709TM3可调功率5.8G图传测评

秋仔专业玩穿越机,最近也开始装了几台小机器,同时买了几款图传,包括EWRF e709TM3,A家的新款600mw可调,当然价格的话EWRF这款基本是A家的一半,比较适合喜欢性价比的模友。先来两张图片

楼主:
再来说说这款图传的特点:
1.这款图传带热保护,温度高了会自动降低功率,直到功率输出为0,这点比较实用,哪怕忘了拔电也没关系了
2. 25/200/600mw功率可调,相信这也是标配了,虽然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装到小轴距的机器上室内玩玩的话,25mw的功率会更省电。
3.  48频道,支持RACE频段,这个当然是必须的,频道越多越好,以免和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有干扰。
4.  带有5V800mA的输出,带个摄像头是绝对没问题的,还可以给灯板供电等
5. 支持OSD调参,看说明书实现这个功能要接几根线到飞控,秋仔最近忙,这个以后再折腾。
我们来看看官方参数

楼主:
目前主要支持穿越机使用较多的Betaflight F3、F4飞控OSD调参,下面以Betaflight飞控为例来说明配置方法:
目前e709TM3支持频率分组、信道、发射功率和PITMODE这四种常用的参数配置。

一、Betaflight 串口选择
        1、集成了OSD的F3、F4飞控
将e709TM3模块的PWM/OSD、Video in和GND三根线分别连接Betaflight飞控的空余UART口的Tx脚、Video out和飞控的GND上。然后,通过USB将飞控连接到电脑上,运行Betaflight程序。
某些种类的F3,F4飞控因部分UART口附加了转换电路,可能就不支持我们的OSD调参了,这时可换其他UART口试下。比如BRF4的UART3就因这种情况不支持OSD调参,而UART1和2就可以。然后,通过USB将飞控连接到电脑上,运行Betaflight程序。
2、外加OSD的F3、F4飞控
首先,OSD要刷MW OSDR1.6.5以上版本,在Config.h文件中要选择betaflight和canvas:
然后将e709TM3模块的PWM/OSD、Video in和GND三根线分别连接飞控的空余UART口的Tx脚、OSD的Video out和飞控的GND上。然后,通过USB将飞控连接到电脑上,运行Betaflight程序。
3、配置UART口参数
    进入Ports项,选定连接了图传的UART口(本例是UART6),再在Peripheral栏选择TBSSmartAudio项(如图1),完成飞控的图传串口配置。
    如果图传和选定的飞控UART口接线保持不变,这一步只需要操作1次即可)

楼主:
我们再来看看e709TM3的按键说明

楼主:
接着我们继续来说说连接飞控和接收机

楼主:
最后上说明书照片,仅供模友参考

楼主:
好了,此贴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看帖!

网友:
用过它正常版感觉和foxeer tm差不多效果

网友A:
这个,左下角显示foxeer,也是醉了,听说这个不插天线也不烧,大哥要不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左下角显示foxeer,也是醉了,听说这个不插天线也不烧,大哥要不要试试

是的,这个图传超级好,随便不插天线也不会烧,十分人性化

楼主:
补充:这款EWRF e709TM3图传,即使忘记插天线也不会烧,带保护

网友B:
楼主写的挺详细的,感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的挺详细的,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