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未来30E电装问题

楼主(2017-11-05):
怎样配置好飞一点?暴力一点!!!

用4s还是6s电池

电机用哪种?

网友:
这是天翼的

网友:
我的建议还是6S好一些。

网友A:
Ga800好像是6s30e绝配!听人家说的!刚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800好像是6s30e绝配!听人家说的!刚上市

我也打算弄ga800,用6s1500电池跟3s1500用电包充的数量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800好像是6s30e绝配!听人家说的!刚上市

6s电池1500的不好弄啊都是70c

网友:
6s的暴力,4s别考虑,电机丹锂2826电机550kv或者760kv

网友A:
引用 楼主:
6s电池1500的不好弄啊都是70c

你有15e的电池没?买个串接头的事儿!其他不通用,电池可以用!

网友:
恒力源2826 kv500 6s绝对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15e的电池没?买个串接头的事儿!其他不通用,电池可以用!

我去,这样也可以?我有3s1300花牌的,两个接在一起就哦了?两块加起来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这样也可以?我有3s1300花牌的,两个接在一起就哦了?两块加起来重吗

两块1300的和6s1300重量差不多的,

网友B:
我用6S1500+5015飞了一年,最近默默的改成4S 2600+3548了
原因很简单,6S太暴力了,坏手!
飞习惯这个动力后,70E得用8S才爽,74寸得配55CC才爽,都是超配,没意思的
还是4S的动力,才合理,动作才顺畅

网友:
5015,760kv,用4s也很爽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6S1500+5015飞了一年,最近默默的改成4S 2600+3548了
原因很简单,6S太暴力了,坏手!
飞习惯这个动 ...

油门线性,行程改下一可以了,买多套设备不值得,6s相对4s,后期动力也好点

网友:
暴力暴力暴力

网友(2017-12-19):
4S配3548,足够暴力

网友(2018-04-19):
引用 网友A:
两块1300的和6s1300重量差不多的,

动力输出线怎么接?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6S1500+5015飞了一年,最近默默的改成4S 2600+3548了
原因很简单,6S太暴力了,坏手!
飞习惯这个动 ...

理智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6S1500+5015飞了一年,最近默默的改成4S 2600+3548了
原因很简单,6S太暴力了,坏手!
飞习惯这个动 ...

口味不同  就像   3A跟竞速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