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两次诡异失控炸鸡】,frsky xm+接收,距离在100米以内,有视频

楼主(2017-11-05):
如题:

下图是天线的图,天线检查过了,没有断   如下图是天线的位置

喜闻乐见的炸鸡视频 ~~~~

乐完后大家帮忙回帖分析下是什么情况,我都懵逼了~  谢谢

网友A:
天线不固定 暴力点就不怕被桨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不固定 暴力点就不怕被桨打断?

这不是重点~

网友:
信号接收有盲区

楼主:
额,这样都有盲区,那真不知道怎么摆了

网友:
第二个失控试过几次,转弯的时候突然好像失去控制,变自由落体,不过也救过几次,马上大角度打杆给油门,还居然能救回来,貌似像是接收失控,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和我之前的140机子有点类似,后来发现是所用的黑蚁f4飞塔问题,厂家说是类似堵转也或是大电流电调开启保护导致4个电机同时停转,飞机自由跌落,   尤其是发生在突然转弯,或大油门,但经过我多次试验发现就是在低速悬停是也偶尔发生电机停转的情况,经过和厂家沟通,黑蚁给我调换了新版电调,只是目前我还没有收到返回的电调层,不知道会不会在有坠机发生。

网友:
间我怀疑过接收机,但是新买的睿思凯xm替换了原来的福斯8通,问题依旧。

网友:
这样天线不固定,不怕急转时打到桨吗?
一般接收如果是双天线,应该让天线尽量平直并成90度角放置。实际上天线起作用的是头上银白色部分,尼龙扎带加热缩管套一下嘛。
不过也不排除接收机故障、电压不稳、电路干扰之类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碰到类似问题,应该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
固件重刷一下试试看,我也遇到过,一到某个位置信号瞬间掉到0

楼主:
嗯。。谢谢楼上各位,我把天线重新布置个位置试试。

网友:
既然说我们睿思凯不好 换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