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18sz固定翼油门锁如何设置

楼主(2017-11-05):
请直接回答,勿喷,别说什么连中文的都不会等等,会了就不请教了,老鸟积口德,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點選主頁面上的 Linkage menu , 進入後再點選 Throttle cut, 入到 Throttle cut 頁內會見得到有 3 項選擇, 第 1項 張 ACT-INH 格內的 INH 改為 ACT, 第 2 項不需要改動, 第 3 項 Switch 格內有 - - ,這表示還未有設定好這油門銷用那個開關掣來控制,你想要用那一個都可以, 舉例: 想用SA 掣做油門銷開關掣,首先點選 第 3 項 Switch 格內 - - ,之後就會有選擇開關掣的頁面跳出,點選SA 掣,之後再設定開關掣的開關方向,設定完後用 HOME-EXIT 鍵跳回主頁就OK.

网友A:
順便說多句,設定好之後,當你把油門銷開關掣打到 ON 的位置,那油門推杆無論在甚麼位置都沒有作用,自己試試,不過要小心一點.

网友:
买这么高级的控干啥啊,用着多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便說多句,設定好之後,當你把油門銷開關掣打到 ON 的位置,那油門推杆無論在甚麼位置都沒有作用,自己試試, ...

谢谢回复,我的另一个控T8fg,就是这么设置的管用,可是这个18嫂子安您说的也是这么设置的,不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便說多句,設定好之後,當你把油門銷開關掣打到 ON 的位置,那油門推杆無論在甚麼位置都沒有作用,自己試試, ...

请教,油门熄火的里面第一个选项只有INH和OFF选项,点选没有ACT这个选项,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油门熄火的里面第一个选项只有INH和OFF选项,点选没有ACT这个选项,为何?

因為你已經選定了一個開關掣,這個掣關了就是 OFF, 你自己檢查一下是那個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已經選定了一個開關掣,這個掣關了就是 OFF, 你自己檢查一下是那個開關.

可以说详细些吗?没明白。

网友A:
你是否在不明的情況下已經選定了油門銷開關掣,如果你已選定了合適的開關,當你開了油門銷 (即是油門推杆沒有發生作用 ) 那 Throttle cut 頁內第一項會顯示為 ON, 關了油門銷之後 ( 即是油門推杆有正常作用 ) Throttle cut 頁內第一項會顯示為 OFF. 第一張相片為關了油門銷 (油門正常工作 ) 第二張相片是開了油門銷 ( 油門推杆不能 工作 ) 至於選那個掣做油門銷開關,可以從 Throttle cut 頁內第三項會見到....希望這次閣下會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在不明的情況下已經選定了油門銷開關掣,如果你已選定了合適的開關,當你開了油門銷 (即是油門推杆沒 ...

谢谢您的回复,非常详细了, 我的油门锁设定是SD,和我的T8fg一样,T8fg就是当你打开状态时Off会变成on,设定没问题,油门锁也起作用。和18sz菜单相似,但是我在开启18sz的SD开关键时永远是off,不会变成on,我看您发的图了,只有白色三角的位置不一样,我的停留在50%,您的大概在20%,是不是这个在起作用?如何改?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就是那个白色三角的位置不对,所以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在不明的情況下已經選定了油門銷開關掣,如果你已選定了合適的開關,當你開了油門銷 (即是油門推杆沒 ...

非常感谢。

网友:
不要客氣, 白色三角是顯示油門推杆的當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