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35级装机求指导

楼主(2017-11-05):
小生也不是小白了 飞过的机型很多 其中就有当时玩过的fms1020的那款 最近入了款阿波罗35算是f3a入门了 想请问各位老鸟和模友 这款飞机装机有什么细节要注意吗?

网友:
期待装机流程,我的35还没装

楼主:
已经装的差不多了  感觉 精度不是很好 尤其是上面小翼的支柱 居然是粘上去的 粘上去就算了 还不是重合的

楼主:
装完了 用的双天eco 2826 电机座还需要自己雕大概五毫米的垫片才够说明书的110mm长

网友:
也有同款机型,楼主多分享几张装机照片呗~~~

楼主:
只顾着装机 忘记拍照片了 值得注意的是 按说明书装鞋子的话 螺丝短了 而且不好活动 得改 再就是小翼固定座的固定方式用的环氧粘的 具体位置也没有 不是很到位

楼主:
不得不说 升降舵和方向舵拉杆装的真糟心 都没埋一根牵引线 说明书也是东一个西一个

网友A:
楼主请问,飞行感觉好吗?好飞吗?电机电调和电池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飞行感觉好吗?好飞吗?电机电调和电池什么配置?

好飞啊 只不过失速点有点高 今天所有测试完 转弯降落时失速尾旋炸了 右侧机翼毁了 电池用4s 3300的 电调60a 电机双天eco2826 桨13*6

网友B:
这飞机尾翼也是没翼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尾翼也是没翼型的?

尾翼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说这飞机很好飞 但是不知道今天怎么转弯准备降落时失速了

网友D:
请问飞机小翼可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飞机小翼可拆吗

可拆 俩螺丝固定的 垂尾平尾不可拆

网友(2018-01-08):
小飞机就是失速点很高,我有个25级的平时飞着玩,平时注意点就行,转弯和降落速度不能太低

网友B:
升降舵是双推?垂尾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是双推?垂尾钢丝?

是的 装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E:
这个飞机机翼可以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机翼可以拆吗?

机翼是对插的,可以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翼是对插的,可以拆卸。

兄弟再问下这个飞机用的都是标准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机翼可以拆吗?

机翼可拆 垂尾平尾不可以

网友G(2018-02-24):
引用 楼主:
已经装的差不多了  感觉 精度不是很好 尤其是上面小翼的支柱 居然是粘上去的 粘上去就算了 还不是重合的

楼主的35是用环氧还是用乳白胶粘?用多大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35是用环氧还是用乳白胶粘?用多大的舵机

环氧粘的 futaba30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装起来比较麻烦

双拉杆的 左右必须要对称  否则俯仰时会发生横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