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ingkong 12A电调怎么用F3飞控改转向

楼主(2017-11-05):
第一次搞无刷穿越机,买了个入门套餐,kingkong 12A电调,Omnibus F3飞控,全部焊好后1号和4号电机转向反了,网上说可以用BlHeli软件改转向,下了最新版后,不知道用哪种格式连接。选了atmel的CF后缀的格式,连接后电机在不停滴滴滴叫,选其他的,要么没反应要么就不停叫,请教一下要选哪种?亦或是有其他设置错误?~

网友:
电机转向反了把电机的任意两条线交换下位置焊接就解决了,为啥要这么麻烦?

楼主:
调换电机线的话会使线有交叉,强迫症患者表示不美观,要是能直接软件控制转向岂不是更好。结果试了几次Blhelisuite软件总是探测不到电调,不知道是设置错误还是Omnibus的飞控不支持

楼主:
原来要在BF或者CF中把电调设置成PWM模式,然后就可以很轻松对4个电调进行设置了。结果问题又来了,设置完后改回oneshot125模式,然后解锁,推油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要在BF或者CF中把电调设置成PWM模式,然后就可以很轻松对4个电调进行设置了。结果问题又来了,设置完后 ...

用dshot协议,可以通过飞控的USB接口使用BLHELI软件对电调调参。不过需要电调支持Dshot协议

楼主:
使用oneshot125要怎样设置油门?

楼主:
用Blhelisuite升级了四个电调到最新固件,然后再改回oneshot125模式,就可以直接解锁控制了;然而又出现一个问题,上电自检后四个电机都在间隔1秒左右微微转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把min_check设置成960就不抽风了,偶尔会动一下。

楼主:
然后装上HS1190摄像头和Foxeer的可调图传,结果图像显示是变形的,完全看不清,到叠加的OSD信息和HS1190自带的FOXEER及电压数值都是清晰的,OSD的地平仪也会跟着动。接线是这样的,omnibus的ram接5V给摄像头供电,摄像头信号接vin,图传通关LC滤波器后接3S电池,vout接到图传输入。出现问题后用图传自带的线连接摄像头和电池,结果画面是完好的,很奇怪。摄像头和图传都是默认设置。请教大侠~~

楼主:
就是上面说的情况,是视频制式问题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把min_check设置成960就不抽风了,偶尔会动一下。

讲错了,是min_command=960

楼主:
用FOXEER图传自带的5V供电是正常的,显示4.9V,估计是供电问题。只能改个线路了

网友(2018-05-16):
电机 对掉两根线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楼主自问自答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问自答解决了问题

算是基本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