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水自拍无人机,入手Yuneec Breeze

楼主(2017-11-06):
开箱
话说楼主本来对无人机本无任何兴趣,到目前为止也一直都只是在直升机、固定翼、遥控器充电器这些东西上面折腾(欢迎阅读我的帖子),从没想过要去玩玩本身不能被归为“模型”的多轴飞行器。楼主之前还喜欢摄影,我在这个论坛的发的帖子也大都配上了自己拍摄的照片,深得模友们的喜爱,这对我也是一种肯定。前几天看到有自拍无人机的折扣,想着我也没打算真正去玩航拍,那不如弄个小的玩玩,反正也不贵,最起码能体验下高空拍摄所带来的不同视角吧。于是在思考了片刻之后,以折合人民币约1150元的价格入了一台工厂翻新版本(自带6个月厂家质保)的Yuneec Breeze,也就是昊翔轻风自拍无人机。下面简单谈谈我在开箱和简单试用过程中的感受。

首先贴一下该机的基本参数(摘自官网

之前虽然在网上看到该机很小巧,但当老婆把Fedex丢在一楼门口的包裹拿上三楼给我看时,忽然发现这玩意比我想象的还要小

外包装长度只有30cm

里面基本没有什么缓冲,不过这块牛皮纸也算是起到了作用,最起码在我用刀划开打包胶带的时候不会划伤机子的包装盒

说实话,看到这个我还挺兴奋地,没想到工厂翻新还给封起来了

拿出来看看,不错吧?

撕掉塑料膜

这里就能看出是翻新货了,否则不会有这些印记,当然这是在包装盒上,无所谓

友情提示:出问题不要找卖家而是直接联系厂商

该做的和不该做的,现在我有个疑问,这机子会不会在禁 飞区自动不让飞?

打开上盖,很喜欢这种风格的组合,老婆说和苹果的差不多

这个小塑料盒的设计很不错,颜值也很好,用户无需再买单独的手提箱或者包了

右侧分别为三个盒子:一包备用螺旋桨、一份使用说明书以及充电器+电源线和USB线,考虑很周到

打开盒子看看,内容很紧凑

注意事项

小机子安安静静的躺在盒子里,等待我的检查

一开始看到这个以为是刮痕,后来被我用酒精清洁掉了,但仔细看还是能发现一些细小的磨损痕迹,虽然不明显

这就是盒子里的全部东西,包括四个桨保护罩以及一块备用电池,听说只有美国版才带两块电池,不知是不是真的

翻过来,底面有两个窗口,我知道其中大的那个里面有两个传感器,应该是红外测距的,另一个小的估计是个摄像头,实时检测地面图案的(只是我的猜测,可能有误)

摄像头附近的灰尘(老实说,开箱的过程从一开始兴奋到现在的有些失望,慢慢地让我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个“工厂翻新”货)

电源键附近的划痕(这里插一句,楼主买过的工厂翻新产品不算少,总体来说成色好坏的都有,这个大概只能算是平均水平吧。成色最好算是全年换的iPhone 6S,完全就是新的;还有很久以前买的一台惠普彩色激光打印机,基本看不出任何使用痕迹,连碳粉都没拆封!)

电池也能看出来使用过的痕迹(这里还要再吐槽一句,你工厂翻新是不是也至少把电池放电到单芯3.85V呢?满电保存几个意思?)

四个脚架都是可折叠式,其中两个脚架兼做天线

脚架顶端为软性橡胶材质,可以在降落时一定程度减小冲击

清洁干净之后的镜头组件,强迫症患者表示看着舒服多了

这玩意要是能换成iPhone 6S的就好了

电池仓

插头类似T插,但尺寸小一点

USB插口用于导出数据,这台机子内置16GB存储器,轻度使用应该没啥问题

全家福,东西看起来倒还不少

充电器看着很精致,做工不错,也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只不过由于仅支持交流电,且不能将电池充放到保存电压,因而意义不大

带上保护罩的样子,使用手册提醒在室内飞行的时候一定要装上保护罩,否则桨太容易伤着了

散热孔,没有主动散热就这能靠这个了

看什么看?

简单试用
开箱到此结束,说实话,心里还是有点失望。虽然买的时候就知道是工厂翻新,价格也只有新机的一半,可按照以往买同规格产品的经验,这台机子的标准显然不算好。失望归失望,咱毕竟买的不是新的对不,咱在意的是内涵是吧?至少厂家还有半年质保呢,先看看机器具体的操作和运行如何再说。

由于Breeze采用5.8G Wi-Fi信号遥控,除了购买专用的游戏手柄之外,更多的人是用手机或者平板来操纵,也很方便。听说Breeze和iOS设备的连接稳定性更好,于是此次试用所选择的设备是我2015年首购但在2016年9月去苹果店换新的64G iPhone 6S,以及去年老婆买(给她自己用)的128G iPad Air 2。

为了拍照,我特意把两部设备都擦干净了

我自己是专门买的土豪金,我老婆的iPad是别的颜色没货了,很不情愿的选了金色。。好在一直戴套,也看不出来

同时打开Breeze Cam的APP,尺寸差别还真大

其实和iPad更搭一点,但pad毕竟大不少,加上套子也会重很多,看怎么权衡了

小家伙,你真的能像一阵轻风那样柔和么?

首次开启APP会提示关闭程序对移动网络的访问权限,我估计是为了禁止软件自动给机器升级固件(之前听说过新固件反而不好用的情况出现)而这么做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主界面,有若干模式可供选择,右上角显示卫星及地磁等相关信息,左上角为电池电量(各位看好了,85%,之前还折腾了一下,一开始是99%。这么满电保存,厂家算负责任么?)

待机状态,这个虚拟控默认MODE 2,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手”。左摇杆上方有个“R”,这是调节操作方向的。厂家认为该机主要用于自拍,所以摇杆上的前进其实是朝着自己飞,第一次使用没注意,好在机子总体较为稳定,立刻纠正之后没有炸机

摄像头可旋转角度为117°,可以从水平向前到垂直向下,自拍倒是很方便

由于天气糟糕,只能先在家里玩玩,于是就拍了个简单的照片看看效果

这是我的单反拍出来的参考照片

这是Breeze拍出来的,基本没做任何处理。只能说马马虎虎,比起iPhone 6S差很多,更不用提单反了。或许室外光线好的情况下效果会好一点吧。。

制作电池插头
前面提到这机子电池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满电,这两天天气不好又没办法出去试飞,多年玩航模的经验告诉我,这电池我得尽快把电压弄到3.85V才好。可这机子的电池不是航模标准的接口(XT60、EC5以及T插等等),看起来更像是小号的T插重新排列组合之后的样子,如下图所示(万用表测试显示,从左到右分别为负极,3.9V,7.8V,11.7V):

这样的插头根本买不到,而自带的充电器虽然颜值不错可功能过于单一,怎么办?自己DIY呗!可是手头只有一颗T插,我所有的电池都换成XT60或者AS150了,而且这颗T插明显大了,根本也塞不进去。网上做了一番调研,倒是有Mini T插卖,但,这个尺寸真的对么?万一等了半天型号不对岂不傻眼?好吧,想着家里还有废旧的USB母头插座,里面有四颗弹片可用,那就试试吧,反正只要极性不错最多就是没法用,反正也不会损坏电池。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成功制作充电线,所使用的也均为手头的材料,感觉很棒!

插上电池的样子

插针部分用泡沫胶固定(也有其它胶水,但这个干的速度快,效果差不多),白色的泡沫看着碍眼,后来用马克笔涂黑了。。

经过测试,用两颗12V 50W灯泡串联放电(具体信息参见我的帖子:《利用灯泡给锂电池放电——简单测试》),插头没有任何发热,充电就更不用担心了,毕竟这颗电池只有1100mAh,2C也不过才2A多,小插头完全可以承受。这样一来,电池充放电都能利用手里的航模级别充电器完成了,再也不用担心无法设置到保存电压的问题了。此外,还可以外场充,或者在车上充,自由度大了太多。原厂充电器一天都没用过就正式下岗,很想问问它此刻的心情

从下单到现在,心情还是有所起伏的。经过了简单的试用,我对该机的感觉还算不错,虽然和想象的当中的有些差距,不过对于这个价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下一步,等待天气晴好就出去试飞,看看这小家伙能不能给我一点意外的惊喜!

网友A:
这个续航时间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续航时间大概多少

官方称12分钟,估计10分钟差不多,目前还没有测试过。

楼主:
文章第一段就提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看

颜值控没办法啊

网友C:
看着有点像spark,哪个先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有点像spark,哪个先出的呢

查了一下,Breeze是2016年8月出的,Spark是2017年5月出的。

网友(2017-12-10):
能够冒昧的问一下楼主在美国的大概收入吗,非常好奇呢

网友D:
好了,知道你家有三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了,知道你家有三层了

看帖真仔细

网友E(2018-01-10):
老哥,你2013年的那张帖子。AR7200bx的升级线,RX那一段为什么还要添加一个100 ohm的电阻啊,TTL信号不都是3.3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2013年的那张帖子。AR7200bx的升级线,RX那一段为什么还要添加一个100 ohm的电阻啊,TTL信号不都是 ...

可以不用加,我后来制作的另一条线就没有加,一样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加,我后来制作的另一条线就没有加,一样用。

晓得了,谢谢!我看都有 rx和 tx收端和 发端,但是陀螺只有一个信号端子,既然是异步通信,那为什么会有rx 和t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晓得了,谢谢!我看都有 rx和 tx收端和 发端,但是陀螺只有一个信号端子,既然是异步通信,那为什么会有r ...

陀螺仪只有一个端子但是也需要收发数据,于是就只能交替收发,而且TTL是收和发分开的,所以必须用个二极管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