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伟力110动力太肉了,螺距多少度合适?

楼主(2017-11-06):
我的伟力110动力太肉了,感觉没啥力气样的,不知道螺距设置多少度合适?

楼主:
主要是本地老手也说不如他们以前飞华科尔暴力

网友A:
油门100
螺距0——30——50——80——100

网友:
电机或者电池不行了吧,还有检查插头,110本来就只能练手,撑死翻翻,想爽飞还得120,炸起来也爽

网友B:
螺距-75%-0-75%     油门70-50-70    80-60-80    90-70-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距-75%-0-75%     油门70-50-70    80-60-80    90-70-90

下次试试油门100%一条直线

网友:
+1,100油门给个大螺距就掉转的不行,勉强能翻个跟头,然后就起不来了.....

网友:
感觉肉,已经证明你飞机要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100
螺距0——30——50——80——100

貌似80以上,电机动力就不足了,适得其反呀

网友:
换亚拓150X吧,据说那个是微电直神机,哈哈哈

网友:
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