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会使用螺丝胶吗?

楼主(2017-11-06):
        螺丝胶,对于模友而言,可谓是无人不晓。小小螺丝胶,对于直升机而言,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整机装配,你会正确合理使用螺丝胶吗?螺丝胶背后的秘密,你有多少是不知道的呢?

        鄙人新手一个,抛砖引玉,望大神和资深模友前来补充和更正。

       提到螺丝胶,不得不提的就是乐泰,英语单词loctite更是成为了螺丝胶的代名词。当然,大家最常用的肯定还有卡夫特,英国厚泰Holdtite等等,当然,螺丝胶也不算是什么高科技,还有很多模型店自己分装的,飞越,富丽等等。在此,仅以乐泰为例,说下鄙人的用胶习惯。仅仅是个人的打胶习惯,仅供参考,欢迎指正。

        首先,用胶位置,一定是螺丝与金属之间的地方使用,螺丝上塑料的地方一律不打,打了也是徒劳,螺丝胶多多少少对塑料会有腐蚀作用。

        其次,用胶选择,小鸡222,如OXY3,全机装配,都只用了222;不大不小鸡243,如380,X3(单向轴承用的R48/乐泰648除外),550SX(也不知道243用在这机上是否合理,反正横轴尾轴打得不少就是),都是全机243。更大级别的飞机,自己没有装过了,但是模友选择用各种类型的红胶,如262等。PS:效果来看,以上装过的飞机,暂时均为出现因为上了胶而松动的情况。

        再次,用胶多少,通常,一般非受力位置(如侧板)的螺丝胶,我会选择在螺丝的1/3-1/2圆周表面涂3到4个丝牙长度的螺丝胶,胶以刚刚浸湿丝牙为宜,如太多,用餐巾纸吸掉;在受力位置(如横轴,尾中联),在螺丝整个圆周表面涂上螺丝胶,5-8个丝牙长度(视螺丝全长而定),厚度比比非受力位置稍多,但也不会多到有一个位置冒出来一滴,总之,该部位的上胶原则是,不要吝惜螺丝胶,但不要多的太过分。

      然后,用胶时间,通常螺丝胶会在厌氧情况下,5-10分钟完成初固话,2-6小时达到70%强度,12-24小时达到中强度。建议装机,一定先装配横轴,尾中联,后面电机固定也稍微长点。

      最后,请教下大家,550级别的飞机,全机243靠谱吗?  昨天飞了8.9起落,暂无松动,但243确实毕竟只是中等强度的可拆卸螺丝胶,心里有点小担心。

     新手小白,诸多不懂,如有错误,欢迎指正。感谢观贴回帖。

网友A:
应该够了,520打243,换横轴螺丝总有一粒要先打火机烧热才拧得开。

网友B:
我是轴向受力的螺丝,比如册板,用蓝色的中强度胶水,有轴向也有径向受力的地方,比如横轴,球头,用红色高强度,螺丝稍微带些力,拧上就行,除非是限位的地方力量大些.轴承和轴承座之间不是热装的打一些红胶也就够了.
任何飞机都是如此,每一个起落检查一下,松的地方再换强度,螺丝粘的太死,维护的时候拆的烦.

网友C:
我和楼主差不多的打法,目前没出现过因为螺丝胶问题导致炸机的情况出现。不过我赞同3楼朋友说的,定期检查比较重要。

网友D:
请问楼主富丽分装的螺丝胶品牌

网友E:
螺丝胶上好后,能保持多久效果?

网友F:
额。我用螺丝胶也不知道型号,基本看颜色的。

小鸡紫色、大鸡红色。一般还没等松动就炸鸡了~

网友:
我450全用的蓝色的。。不太会选择螺丝胶,但感觉强度够了,基本就打两,三丝,怕断螺丝。还是同意每个起落检查一下重点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我用螺丝胶也不知道型号,基本看颜色的。

小鸡紫色、大鸡红色。一般还没等松动就炸鸡了~

我喜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胶上好后,能保持多久效果?

不拆,震动不大,应该是很久很久,不过呢,定期检查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富丽分装的螺丝胶品牌

我也不太清楚,很多模型店自己有分装的小瓶的,得问淘宝店铺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够了,520打243,换横轴螺丝总有一粒要先打火机烧热才拧得开。

听你这么一说,放心点了,当然,检查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轴向受力的螺丝,比如册板,用蓝色的中强度胶水,有轴向也有径向受力的地方,比如横轴,球头,用红色高强度, ...

恩恩,检查,牢记,比打胶本身更重要。
貌似我跟您的头像最左边飞机同款

网友G:
小鸡蓝 大机红,尤其横轴 尾轴,很多射桨事故都是横轴螺丝没清理干净就打胶 失效了。螺丝带防锈油,使用之前弄点洗洁精和清水 涮一涮 擦干净在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楼主差不多的打法,目前没出现过因为螺丝胶问题导致炸机的情况出现。不过我赞同3楼朋友说的,定期检查 ...

恩恩,定期检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鸡蓝 大机红,尤其横轴 尾轴,很多射桨事故都是横轴螺丝没清理干净就打胶 失效了。螺丝带防锈油,使用之 ...

是的,我有遇到过,横轴打胶失败,飞前检查发现横轴松了,这个时候用抗油的螺丝胶和擦去油脂就尤为重要

网友:
不打胶的漂过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愿论坛多一些这种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鸡蓝 大机红,尤其横轴 尾轴,很多射桨事故都是横轴螺丝没清理干净就打胶 失效了。螺丝带防锈油,使用之 ...

这个我从没注意,感谢提醒

网友:
特别佩服玩直升机的模友,各种细碎的东西,看着都晕~!

网友:
个人觉得,模型上用的螺丝没有太大的,M4以上的就很少了,除非就想固定死不再拆,那么243足够用了。

网友:
我横轴必定除油,但是也试过空中松掉,但是飞了3个起落发现浆夹松动后居然安全降落了!因为之前那3个起落声音是不对的!桨是470桨

网友H:
请问楼主,螺丝胶固化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螺丝胶固化的条件是什么?

不清楚,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赐教

我是百度上面看的

网友:
全机打,尾中联,横轴,尾撑,顶丝,球头,必须高强度螺丝胶伺候!

网友I:
我不会再迷信那些螺丝胶。我干脆不用螺丝胶。一旦炸机要拆开,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会再迷信那些螺丝胶。我干脆不用螺丝胶。一旦炸机要拆开,你就知道**。

呵呵。祝你不打胶玩得愉快

网友:
应该够了,520打243,换横轴螺丝总有一粒要先打火机烧热才拧得开(我用热风枪)

网友:
直升机我只与尾巴相关的地方打胶,其它都省了

网友:
OXY3和NX4都用飛越的222螺絲膠
效果還不錯 50級引擎都震不鬆了
更不用說電直了

网友:
其实自己淘宝下正规螺丝胶,比如国产的蓝田的,每款适用于什么在产品上写的明明白白,222适合m6以下的,是按螺丝的尺寸分的

网友:
感谢楼主,已收藏。另外见你提到超转,想问一下超转是什么,用的是什么原理,手法是怎样的呢?

楼主:
上面有字,不一定看颜色

网友:
螺丝椒 我这几年就买过一次 zap的 z42 蓝色和 z71 红色 到现在还没用完 突然很好用。拆卸之后都是粉末状的,打多了 热风枪吹一两分钟全搞定。

网友:
受教了!楼主666

网友J:
螺丝胶 我全程用 243 。 因为 螺丝胶除了强度,还有一个 就是 用量。。 。。 平常的螺丝 我是2到3牙左右 吃胶水。多余的胶用纸巾擦掉。 横轴之类的地方 我就多打胶。  。。控制强度。还有控制用量。。。。。243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螺丝胶 我全程用 243 。 因为 螺丝胶除了强度,还有一个 就是 用量。。 。。 平常的螺丝 我是2到3牙左右 吃 ...

好的,河马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字,不一定看颜色

243,好像是这个来着

网友:
顶顶顶 15个字不容易啊

网友:
我的550x用243没毛病。

网友K:
243足够,本人700都全243,打多打少的问题,头尾横轴和尾撑打满,其余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243足够,本人700都全243,打多打少的问题,头尾横轴和尾撑打满,其余随意

哈哈。锐哥这么晚还在搞gts呀

网友:
难道只有我把螺丝胶涂在螺纹上而不是涂在螺丝上的?

网友(2017-12-21):
只玩过四轴,螺丝胶真还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6块一瓶的都在用,杂牌,也没什么问题,这个也值得一贴,正常修理店都有卖。

网友:
所有级别的螺丝直接用272,轴承胶用638

网友L:
逗哏:啥?螺丝还用上胶水?
捧哏: 飞的时候会掉的。

逗哏: 哦,我都用502.

捧哏:502不行,炸鸡以后螺丝怎么取出来啊?

逗哏:啥?炸鸡螺丝取不出来?   炸鸡取螺丝干什么?

捧哏:不取螺丝怎么修理啊?

逗哏:啥?这玩意儿还能修?我都是炸了就扔了,直接换新的飞机

捧哏:.............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逗哏:啥?螺丝还用上胶水?
捧哏: 飞的时候会掉的。

哈哈。哥们,问你还要oxy不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哥们,问你还要oxy不呢

最近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近穷

好吧

网友M:
网上买了一瓶,GY340。。。通用型,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网上买了一瓶,GY340。。。通用型,这个怎么样?

没用过,不过中科院参研的应该不错

网友:
450就打旋翼头的横轴,500最多打尾轴和横轴,基本没问题,飞到现在

网友N(2018-03-07):
技术贴,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