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推油门电机转动越来越慢,最后干脆不动了

楼主(2017-11-06):
头天晚上刚刚升级的电调固件,测试一切正常,到了外场,居然飞不起来了~
?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95116a2b7d07b93f1941f99814da94d18
如视频也更换过
电池
,推油门一开始有两只
电机
转了转,再加油反而不转了~
最奇葩的回家准备拆机检查,一试居然又正常了~ 怪了

网友A:
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吧。
不像是,四个都不转,开始以为电机顶丝了,回家之后没什么都没做一切正常了~
现在怀疑电调固件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B:
飞控低压保护了?
这一般是电池过充一点点导致的。比如4s充电到16.9v,飞控会认为是过放的5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