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尝试改机身结构,越画越没灵感

楼主(2017-11-06):
老款双向推拉亚拓700E,传动系统受力靠侧板,虽然轻但是不符合机械设计的考虑,个人比较喜欢传动系统单独受力的形式。
因此尝试建模改进,将全部传动系统设置在一个细长的减速器中,主轴的受力管里面放置角接触轴承承受拉力,与深沟球轴承配合受力。

由于只飞航线,决定采用18650电池组,维护性好一些。
其他辅助装置如电池、电调挂载板分开放。
这是第一版的想法,非常不完善,个人还不满意。主要是舵机、电调、陀螺仪或者飞控的位置摆放问题,考虑到电磁干扰,画了几天想不出好的思路了,欢迎大家拍砖,一起讨论新的想法,我争取能把大家喜欢的小结构和想法都融入进去。

楼主:
绿色设备电,主轴下方黑色是飞控

网友:
厉害,这是啥软件~

网友:
大工程了,mark一下

网友:
斜盘舵机与十字盘之间直接相连比较好吧,加一个摆臂也多了虚位

网友:
这是什么制图软件

网友A:
大神,膜拜,其实我也是双推的忠实拥护者,受力比较好。

顺道问一句,前面那个大球是干啥的?

网友:
catia大神一枚啊

网友:
看开头建模细致的旋翼头,我以为是内部人员出来打广告来了。
看到后面,机体下部横平竖直的盒子结构  我笑了。

膜拜楼主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膜拜,其实我也是双推的忠实拥护者,受力比较好。

顺道问一句,前面那个大球是干啥的?

那是朋友做的一个云台外形,能放个gopro吧,纯是外形,没有360度滑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朋友做的一个云台外形,能放个gopro吧,纯是外形,没有360度滑环之类的

霸气,期待早日看到实机

网友:
厉害了楼主,初一看我还以为是用solidworks画的图呢

网友B:
直推与双向推拉两种方式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推与双向推拉两种方式具体有什么区别

一个人一只手用力和两只手用力的区别

网友C:
主轴固定座炸机会连带金属底板一同变形确少支撑。

网友D:
楼主,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测绘旋翼头 并建模的? 还是用的 3D扫描仪?

网友:
看楼主用的catia,我猜楼主是北航的。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固定座炸机会连带金属底板一同变形确少支撑。

是的目前准备改成像路灯底座那样带加强筋的形状,不过成本略高,还没想出来更好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测绘旋翼头 并建模的? 还是用的 3D扫描仪?

没有扫描仪那么高端啦
用的是上工数显游标卡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扫描仪那么高端啦
用的是上工数显游标卡尺

楼主,那你圆弧是怎么测绘的呢?还大桨夹的锥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推与双向推拉两种方式具体有什么区别

其实理想状况下,从机构运动学分析,这两种方式作用在倾斜盘上之后的运动区别不大的。
只是在现实中,加上动力学的考虑,直推会使得舵机的输出轴同时受到弯矩和扭矩,双向推拉的结构可以使舵机输出轴几乎不承受弯矩,而只承受扭矩。这样从微观分析,舵机输出轴承的受力情况会好一些,拉杆的动态失稳极限也会更高,可以使舵机专心地把输出功率用于克服气动力上面。
这就好比固定翼的减速板、升降舵或者舵面前面放置的配重调整块一样,可以使得舵面控制舵机免除受到舵面多余的自重惯量影响,舵机只需要克服气动力即可。

比如这个图中,机翼下方的两个像雪橇一样的东西,就是伸向前方,重心在舵面铰链之前的配重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你圆弧是怎么测绘的呢?还大桨夹的锥角?

桨夹最外面的圆弧是在一个废弃的桨夹上面用画线针画的法线求交点;其他的圆角就没那么精准了,就只是用肉眼看着差不多。

大桨夹这个锥角,我发现亚拓这个零件不是从头到尾的锥形,在外段是一个圆柱和内段的圆过度出来,所以把外段最大的圆柱画出来,再按照机加工的顺序挖掉多余的材料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桨夹最外面的圆弧是在一个废弃的桨夹上面用画线针画的法线求交点;其他的圆角就没那么精准了,就只是用肉 ...

楼主,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与圆锥底面圆直径相同的圆柱与圆锥相拼接形成大桨夹的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与圆锥底面圆直径相同的圆柱与圆锥相拼接形成大桨夹的轮廓??

嗯,我感觉是这样的,毕竟也不需要画得太准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感觉是这样的,毕竟也不需要画得太准确

楼主,我发现你是学机械的,我想问下舵机齿轮的参数复杂不复杂?是不是只有 齿数,模数,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这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发现你是学机械的,我想问下舵机齿轮的参数复杂不复杂?是不是只有 齿数,模数,齿顶圆直径,齿 ...

还有其他的齿形压力角螺旋角之类的,不过常用的也就是你说的那几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的齿形压力角螺旋角之类的,不过常用的也就是你说的那几个。

楼主,舵机齿轮那么小,压力角,螺旋角什么的都能加工出来?  如果要对那种小舵机齿轮测绘,要用到哪些工具?

网友E:
这是自己生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自己生产啊

真理不能被少数商家掌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理想状况下,从机构运动学分析,这两种方式作用在倾斜盘上之后的运动区别不大的。
只是在现实中,加 ...

懂了,感谢解答!

网友:
真是个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舵机齿轮那么小,压力角,螺旋角什么的都能加工出来?  如果要对那种小舵机齿轮测绘,要用到哪些工 ...

是的,小的齿轮很难做,我国的微小型高精密行星减速器目前还是要进口,就是内部的小齿轮做不出来。舵机这种生产量很大的,如果厂家舍得,会采用滚齿或者插齿;想要压成本,大部分还是铸造的。测绘可以测量齿顶圆和齿根圆,配合齿数估计出齿轮的模数,不过这个挺难的,因为也许不同厂家采用的模数是非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小的齿轮很难做,我国的微小型高精密行星减速器目前还是要进口,就是内部的小齿轮做不出来。舵机这 ...

原来如此,知道了滚齿和插齿两种制造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