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2个摄像头,一个图传,加个什么设备可以实现画面随时切换

楼主(2017-11-06):
新手,请教下; 2个摄像头,一个图传,加个什么设备可以实现画面随时切换,以前记得视频上看到过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来还需要加飞控,否则无法实现

有专门的两路视频切换开关啊,几十块而已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2#detail
看看这个。可能对您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两路视频切换开关啊,几十块而已

求关键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6.1cfe2664XDM1VL&id=520319745193&ns=1&abbucket=2#de ...

感谢!以前搜到的都是大的那种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
就是二路视频切换模块,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都有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D:
舵机拨动一个微动开关控制2根摄像头的黄线切换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拨动一个微动开关控制2根摄像头的黄线切换不就可以了吗?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