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接收机用电池要怎么连?

楼主(2017-11-06):
买了两块接收机电池和一套舵机,手里还有一个陀螺和接收可以用,就是没有电调,请问这个接收电池可以直接插接收机给陀螺和舵机供电吗?直接不连电调参调舵机?

网友A:
可以啊,只要电压符合接收机要求,同时也符合陀螺仪和舵机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要电压符合接收机要求,同时也符合陀螺仪和舵机的要求

电压是7.4v的,接收机和陀螺都可以承受,那请问下这种电池是用于平时飞行给舵机和陀螺供电的吗?关闭电调的BEC只用这个供电?

网友B:
接收机和舵机一般都是5V的,7.4V必须要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和舵机一般都是5V的,7.4V必须要降压

接收机和舵机都是高压的,现在就是不知道金脑耐压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和舵机都是高压的,现在就是不知道金脑耐压多少

为了电子设备安全起见还是搞个电调吧,bec也行。要是烧了就划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电子设备安全起见还是搞个电调吧,bec也行。要是烧了就划不来了

电调纠结什么牌子的啊…目前的12S电调就这么几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纠结什么牌子的啊…目前的12S电调就这么几家

好盈呗!我意淫了好久用12s电调的肯定是大鸡,买个bec独立供电。便宜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呗!我意淫了好久用12s电调的肯定是大鸡,买个bec独立供电。便宜又安全

好淫啊真的虚12S电调的断动力问题,但是最稳的k牌真的又有点贵…好淫的电调和蝎子电机兼容不知道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呗!我意淫了好久用12s电调的肯定是大鸡,买个bec独立供电。便宜又安全

我那个接收机电池就是替代电调bec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接收机电池就是替代电调bec用的

不行的,必须bec降压!1s电压不够,2s电压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必须bec降压!1s电压不够,2s电压太高。

全套接收机舵机都是高压的,那个电池是sab出的接收机电池,回来我倒是应该问问客服这玩意怎么用因为上边的输出头好像是舵机线

网友C:
电子设备电压是5v~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设备电压是5v~6v

接收是futaba高压接收,舵机是高压舵机,承受都在7.4以上,就是金脑不知道撑得住撑不住……回来问问客服这玩意怎么用吧先扔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套接收机舵机都是高压的,那个电池是sab出的接收机电池,回来我倒是应该问问客服这玩意怎么用因为上边 ...

额(⊙o⊙)…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出新品了?我去淘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o⊙)…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出新品了?我去淘宝看看

就是合利行的2500mah2s接收机用电池

网友C:
好像可以用哈看来我落伍了,从来没用过高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用哈看来我落伍了,从来没用过高压设备

这个回来还是问问店家比较好…翻车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和舵机都是高压的,现在就是不知道金脑耐压多少

没有“耐压”这一说,应该是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和舵机都是高压的,现在就是不知道金脑耐压多少

用过1代金脑,2s锂电直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