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 电芯数量总是检测错误,如何设置锁定电芯数量

楼主(2017-11-06):
BF 电芯数量总是检测错误,什么问题?是否可以设置锁定电芯数量?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让rxsr回传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让rxsr回传工作的?
接反相焊,RXSR可以回传也可以 PIDS

网友:
SBus 和 sport 都接了反向焊点?

楼主:
sport  就可以

网友:
那为什么我接了反向焊点 飞控还是出不来信号

网友:
能加个好友私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