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800的飞机用哪种动力配置好

楼主(2017-11-06):
天翼800的飞机有2S 和3S 两种配置选择,用一个9G 舵机和两个5G 舵机,是用2204的电机好,还是2206,电调用10A 还是12A 好

网友:
动力越强越好飞

网友:
全用的9克舵机。2206电机。1500kv。暴力飞就3s

网友:
我的配置:2206 1500kv  格宁d90mg 、格宁561mg,12a电调,3s 400mah,8043桨。供参考。

网友:
朗宇2206KV1500电机,好赢飞腾12A电调,银燕9克数码舵机1个,4.5克2个,GWS9045桨,2S400电池    ,3S400用8043桨,也可以用朗宇2206KV1800电机2S用8043桨

网友:
上3s电池,感觉2s动力有些吃力。

网友A:
这种飞机一点风都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机一点风都不好飞

没有风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这里很少吹风

网友A:
要一点风都没有 没有风 飞起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一点风都没有 没有风 飞起来很爽

用2S 动力爽,还是3S?

网友:
体育馆里才爽 室外不好玩 一口气吹了都飘 室内用2s 要越轻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