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X700减震终极改造

楼主(2017-11-06):
RJX700可以说对它真的又爱又恨。曾经几次的想把它卖掉,但又舍不得。
什么品牌的飞机上市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问题,这是很正常的。但后续是怎样
解决或者想不想去解决又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细节的不到位就有可能把一个系列的飞机都毁了。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玩家(也很业余)。既然问题找到了,那就想办法去解决吧。
RJX700的震动源主要来自主皮带在高速转动时候的高频跳动所产生的震动。
既然是皮带跳动产生的震动那就想办法不让皮带跳动就行了。
压轮。没错就是压轮。但又没有合适的压轮。既然没有合适的压轮那就直接
用轴承来代替。
RJX700的原始震动值2300多。因为忙了拍照所以先当它的震动值是2300。
我把K8用扎带扎了一下。震动值由2300减少到1924.震动值减少了376.
改装之后的震动值是762.足足减少了1162.效果明显。
也就上说改装之后RJX700的原始震动值是762+376=1138.(没有扎扎带的震动值)
改装前,注意看皮带。
?spm=a2hzp.8244740.0.0

改装后,注意看皮带。
?spm=a2hzp.8244740.0.0

很明显的看得出改装前后的对比。

温控臂组的虚位也比较大,一同改好。

为了加装风扇只好把电调反过来安装。

事在人为。亡羊补牢,未为晚已。
就算厂家(商家)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出个改装件配送在飞机上也用不了多少钱。
我改装的费用:铝座(一买就是4个)30元,垫片(一包)15元,
4个螺丝算2元。10个NMB轴承42元。再加总运费20元。
30+15+2+42+20=109元。厂家远不用这个价(我估算30元就行了)。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网友:
最终试飞效果怎么样?

网友:
很有趣    效果异常明显!

网友:
很厉害,楼主的耐心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如果发个改装帖都要受制于像你这样目光短视的人,那这个论坛还那里有气氛。
老不代表它没有活力。你不玩,不代表没有其它模友玩。
现在还有不少在玩有副翼和油机难道你说人家是老儿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发个改装帖都要受制于像你这样目光短视的人,那这个论坛还那里有气氛。
老不代表它没有活力。你不玩 ...

楼主说的对,支持一个,机子老但是道理相同的

网友:
谢楼主,刚入此机,还未装,看过楼主去年的帖,买时还在琢磨怎样减少震动,这下省事了,照着楼主的来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喜欢老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这位同学语气为何这么冲?折腾无罪,发帖有理

网友B:
益摩友的贴,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素质极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除了一楼,其它魔友说的在理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难怪会被踢出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发个改装帖都要受制于像你这样目光短视的人,那这个论坛还那里有气氛。
老不代表它没有活力。你不玩 ...

我现在也正在玩有副翼的450直升机;版主不要太在意别的人说什么了,毕竟什么样的人都有呀,淡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不喜欢看就闭嘴行吗?素质极差

网友C:
楼主牛,,,RJX600也是皮传,会震动大吗?刚收个空机,还没到,,,,

网友:
顶一下,技术贴。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不知道这样耐用吗?毕竟那么长的螺丝只固定了一端

网友D:
会不会有隐患啊?可以找人做个链接件换个大号的螺丝和轴承,这么小的螺丝看着有点担心

网友E:
皮带侧的轴承要经常检查,不然。。。

网友:
楼主好贴,有想法,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装就改装,用不着发帖,老爷机没几个人玩

极没口德 在那都要被踢

网友F:
那个底座固定就一根螺丝,会不会在高速变化油门的情况下,出现了那种左右移动动的问题,那样就很麻烦了

网友:
受启发,皮带震动的确很烦人

网友:
那个振动值,应该暴力试飞一下,看看在转速变化较快的情况下,工作是否稳定,振动值是否减少了很多

网友:
很喜欢这款机子,但是因为震动一直没有下手。希望楼主的改装可以稳定,长久的工作下去,那我肯定会入。因为真的很喜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益摩友的贴,必须顶。。。

人家这才叫改装!!

网友:
好专业的好文

网友:
这个改装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家这才叫改装!!

这叫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RJX600也是皮传,会震动大吗?刚收个空机,还没到,,,,

皮传动的应该震动不大。轴传的震动大是尾传动轴不同心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有隐患啊?可以找人做个链接件换个大号的螺丝和轴承,这么小的螺丝看着有点担心

螺丝是不会受力的(只要轴承不是紧压着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侧的轴承要经常检查,不然。。。

的确是的。50起落就应该检查轴承,200起落应该把所为的轴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底座固定就一根螺丝,会不会在高速变化油门的情况下,出现了那种左右移动动的问题,那样就很麻烦了

不会的,放心吧。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开两个口再上多一个螺丝。
右边的直接开口就可以了,左边的就要攻丝。
舵机座已经和铝座紧靠着,不会动的。

楼主:
如果再不放心的可以的可以把螺丝换成M4*30的,轴承换成4*12*4。
轴承一定不能紧压皮带。轴承的作用只是不让皮带在高速转动的时候跳动。
只要把轴承与皮带的距离控制好,固定螺丝是根本不会受力的。

网友:
一看就不是普通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放心吧。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开两个口再上多一个螺丝。
右边的直接开口就可以了,左边的就要 ...

好的好的

网友:
这个折腾太厉害啊!!!

网友:
必须要顶一个,轴承和螺丝都买过同一个店家的

网友:
因为手上没长轴电机,想了个办法用短轴电机,电调还没到,手转了转,暂时无异常。

网友:
非常好,非常喜欢

网友H(2018-03-18):
楼主真是认真研究这个飞机了,这个飞机电机只用2个螺丝固定,横轴是5mm螺丝,单向轴承在皮带轮上,皮带这么长。这样设计感觉挺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是认真研究这个飞机了,这个飞机电机只用2个螺丝固定,横轴是5mm螺丝,单向轴承在皮带轮上,皮带这么 ...

没什么奇怪的,这种传动结构不少见,SabBt也是类似的结构,看看最新的TDs,都是类似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