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可调速推进机构,机械式自动止位

楼主(2017-11-06):
电火花可调速推进机构,机械式自动止位

       去年到朋友那里去修车,发现隔 壁就是个废金属回收站,没事进去转转,堆积如山的废金属堆里发现了有台报废的ATM机,里面的传动机构有点意思,好多的光轴和轴承,上面还有几只步进电机,和废品老板沟通了一下,就暴力随手拆下传动机构和步进电机,一直扔在家里。看到模友DIY火花机的贴受到启发,自己又有3D打印机这个神器,何不也D个火花机玩玩......
       火花穿孔、电蚀需要一定精度的慢速推进装置,通过一番酝酿设计,开工!取里面的光轴和上面的塑料间隔滚轮,用T的二手减速电机做推进回缩动力,DC6~12v,减速比1:40,转速33~130转/分,利用废旧的电脑液晶屏座做底座,再精心设计个机械自动止位装置,3D打印一些不受力零件,一番折腾,机械式自动止位电火花可调速推进机构DIY成功,行程虽然50mm不到,应付一般的电蚀作业足以,且精度高、推进速度可调到非常的慢,初步调试了一下,效果非常好。
ATM机里的点钞传动机构零件
主推进杆
推进杆组件
定位杆
主推进杆和固定底座+定位杆
推进装置组合
机械自动止位组件、这个部件很重要
机械式自动止位组件
减速电机,外套为外径40mm,壁厚2mm铝合金管
3D打印底座和顶盖
减速电机和顶盖一体
0.6~6.5mm夹头
组装
组装完成
测试一下
机座正在制作中......

         未完待续......

网友A:
问一下,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火花机???是不是放电切割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花机???是不是放电切割的东西?

是的,火花机慢速推进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是干什么用的???

电火花机用的机械部分

网友C:
没看明白各部件是怎么攒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各部件是怎么攒到一起的。

减速电机+自动止位机构+丝杆+主轴(伸缩)+并行导向杆+主轴底座+夹头,这样说明白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减速电机+自动止位机构+丝杆+主轴(伸缩)+并行导向杆+主轴底座+夹头,这样说明白了么?

看不出那根轴是旋转的,是怎么实现升降的?减速器的输出轴是在正中,链接下面的轴又是只升降不旋转的,不知哪个轴是螺杆,起升降作用。

网友:
期待后续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那根轴是旋转的,是怎么实现升降的?减速器的输出轴是在正中,链接下面的轴又是只升降不旋转的,不 ...

丝杆推进原理,电机带动丝杆旋转,通过万向节和自动止位机构联动主轴上的固定丝帽,推进主轴伸缩运动,看面白了实际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推进原理,电机带动丝杆旋转,通过万向节和自动止位机构联动主轴上的固定丝帽,推进主轴伸缩运动,看 ...

谢谢回复

网友E:
完全没看懂。楼主还会继续后面的控制原理吗?什么时候正转什么时候不转或反转?

网友:
楼主能力超强,等待楼主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没看懂。楼主还会继续后面的控制原理吗?什么时候正转什么时候不转或反转?

这个只是机械部分,火花机的难度在脉冲电源和自动控制进给部分,高频脉冲电源成本太高,RC电源电路简单,效率低,火花放电控制难度大;进给自动控制电路则需要研究学习

网友F:
高频脉冲电源如果自己做成本其实不高,只是重量和体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脉冲电源如果自己做成本其实不高,只是重量和体积不小。

可否提供高频电源制作资料?

网友:
可以的,我回家找找看,几年前看过一本书,不知道还在不在

网友:
传个视频看看呗!

网友:
你好:能提供STL文件吗?谢谢!

网友(2017-12-16):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机械部分,火花机的难度在脉冲电源和自动控制进给部分,高频脉冲电源成本太高,RC电源电路简单, ...

简易的就用单片机。复杂一点的就用PC版控制器。高频电源可以定制。价格不贵。

网友(2018-01-23):
穿孔机高频电源用数字电路作主振加场效应管就可以了,。成型机各种波形,各种自适应,才需要考虑用单片机,或PC

网友:
火花机?打孔?

网友F:
我直接用推杆电机做了一个,试用效果还可以,用来取断丝够用了

24伏电机、速度7mm/S、推力1300N、行程150mm
夹头夹持范围:0.6-6mm

?spm=a2hzp.8244740.0.0#pa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用推杆电机做了一个,试用效果还可以,用来取断丝够用了

24伏电机、速度7mm/S、推力1300N、行程15 ...

不错啊,能分享你的高频电源吗?

网友:
电火花加工脉冲电源浅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网友G(2018-05-08):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机械部分,火花机的难度在脉冲电源和自动控制进给部分,高频脉冲电源成本太高,RC电源电路简单, ...

我有控制电路,可以帮助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用推杆电机做了一个,试用效果还可以,用来取断丝够用了

24伏电机、速度7mm/S、推力1300N、行程15 ...

,能够不间断的发火是不容易做到的,请问你的电源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控制电路,可以帮助大家

请分享一下吧

网友F:
请问你的电源参数?
宁波海曙的线切割高频电源,脉宽40us,脉间大约200us,9个功放管全开,平均加工电流5A,电极直径5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电源参数?
宁波海曙的线切割高频电源,脉宽40us,脉间大约200us,9个功放管全开,平均加工电流 ...

难怪这么牛B!

网友(2019-08-21):
万用表不错,就是没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