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第七通道设置2段开关上下限-100%+100%却进不了180CFX调试?

楼主(2017-11-07):
在控上设置熄火0螺距后,才发现180cfx此时并不是零螺距,而是有一点负螺距,正好插入桨托的上下两孔中。

心血来潮,想进调试模式看看,在控上设置了一个两段开关映射到aux2/通道7,-100%   ,100%   ,熄火开关开为生效开关。

方式是,1 开控,2 插电,3将通道7输出值从-100%拨到100%,同时左右摇杆左下右下,或则都右下打。
             但是维持一段时间都没反应,松开摇杆,才正常对频。  无论如何进入不了调试模式,请问是什么原因了? 我哪里操作错误了?

网友:
对频成功后才做进设置动作。

网友A:
設置了第七通道有重對頻嗎?
連第八通道也一起設定好了
各通道也要加大點行程試試
或是機子上電後還沒自檢完時
把搖桿向左右下打到底
這樣就會進入調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置了第七通道有重對頻嗎?
連第八通道也一起設定好了
各通道也要加大點行程試試

你好,
确实是重新对频过的,对了好多次。
确实也是上电,自检前就7通道从-100%拨到100%,然后左右摇杆同时打到右下等待很长时间没反应,然后松摇杆,这时才见舵机抖动回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确实是重新对频过的,对了好多次。
确实也是上电,自检前就7通道从-100%拨到100%,然后左右摇杆 ...

先加大各通道行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大各通道行程試試

哦。。了解你的思路了,你是说,通道行程全部放到100%,D/R也全部放开到100%再试。
有道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