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02s接收机的调试模式开关开后操作方式?

楼主(2017-11-07):
说明书上就这个一句话。。。

请问谁知道开关拨动到ADJ之后,我是可以分别微调三个斜盘舵机中立点么?  又该怎么操作了?

网友:
玩了这么长时间重来没在意过这个开关。。。

网友:
从来没关注过此开关

网友A(2018-02-12):
Adj是稳定飞行模式   下面三个旋钮都调到50%。也就等于6g模式

网友(2019-01-10):
引用 网友A:
Adj是稳定飞行模式   下面三个旋钮都调到50%。也就等于6g模式

你确定?真的吗?ADJ说明书说不能用于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