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胖子推力线调试,请懂的人教下谢谢

楼主(2017-11-07):
小胖子重心配置如下:朗宇2814 1100电机9060桨,天行者50a电调 花牌4s5200电池 1.56公斤标配。重心在主碳管刚好平衡,不低头也不抬头。三分之一的油门刚好平飞,关油能飘降,但大油门就抬头,全油能垂直爬升,请问大家我该怎么调?

网友A:
我的在舵机线

网友B:
既然大油门抬头,可以试试让电机略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大油门抬头,可以试试让电机略低头。

哦,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在舵机线

中心是吧,你的大油门抬头不?

网友C:
小胖还存在推力线问题??

网友C:
你手动模式下,平飞逐渐加大油门,看飞机状态,如果低头抬头,就是推力线问题。。个人理解,可以把推力线理解成穿过重心的矢量线,具体真不清楚,只是给楼主提供建议。。还是真懂的人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胖还存在推力线问题??

具体到装机的细节,还是会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动模式下,平飞逐渐加大油门,看飞机状态,如果低头抬头,就是推力线问题。。个人理解,可以把推力线理 ...

嗯,谢谢

网友(2018-10-21):
顶一下,我的小胖也是大油门抬头,50油门左右能平飞,电机安装没有加下拉角或上拉角,天劫力厂家说明书也没有电机的具体安装角度,不知道其他人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1-12):
尾推电机在重心后面,应该将电机向下倾斜,推力线偏上抵消机头太轻的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