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Mb集体螺距调不了负螺距

楼主(2017-11-07):
我的控是14sg螺距 油门都在中位的情况下 我校准了舵机1520中位 舵机摇臂90度安装的情况下 看王周海的调试视频跟着一步一步调 调到最后集体螺距的时候没有负螺距 这是为啥啊

网友:
你是开的普通模式调机?看看螺距曲线是不是不在最低位

楼主:
嗯 普通模式 螺距曲线只一条直线

网友A:
检查遙控器end point里的AIL, ELE, PIT有沒有设成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遙控器end point里的AIL, ELE, PIT有沒有设成100%

已经搞定了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B(2018-01-19):
兄弟,我也是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啊~~感谢万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也是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啊~~感谢万分!!!

首先你看你的确保你的舵机臂是在舵机中位的时候安上去的,你控的螺距曲线要最低点到最高点的一条直线,比如18sz就是-100到100的一条直线,然后你到mb设置k项集体螺距行程哪里摇杆到最低左右移动方向摇杆应该看看能不能到负螺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看你的确保你的舵机臂是在舵机中位的时候安上去的,你控的螺距曲线要最低点到最高点的一条直线,比 ...

感谢感谢~~ 我发现原来是选了12CH 5通道和6通道反了。。

网友(2018-03-19):
怎么搞定的我情况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 我发现原来是选了12CH 5通道和6通道反了。。

你5通道6通道是什么反了

网友:
亚拓的那款野兽吗?搜了一圈没发现完整细致的调整教学视频,太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