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高压接收机电压范围问题

楼主(2017-11-07):
如图,普通接收机MC6(4.8-6.0V)、R9D(4.8-10.0V),高压接收机Futaba R2006GS(4.8-7.4V),怎么有点乱,真正区分标准是什么?

网友:
一般电调5伏输出,直升机和喷子需要大功率和快速度舵机做工,就需要高电压供电来实现。1是可以设置bec电压的电调。2是购买外置bec单独供电,好处比较稳定,动力电池过放不至于接收机和舵机失去功能。3是用2s电池直机供电,比较简单。

网友:
比较常规的认知是普通4.8V-6V,所谓高压是指能适应高压舵机也就是2S满电可达到8.4V的接收机。

网友:
有谁知道KDS接收机的电压,这个我问了卖家,他居然也不知道。

网友:
8.4V是通常意义的高压……10V是什么鬼不太清楚了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