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有刷电调一接电电机狂转

楼主(2017-11-07):
用的是天7控,天地飞wbus接收,已经在cf里把接收模式改成了ppm,但是所有打通道过中点(1500)后不在下降,而且一接电池电机就疯狂转。从cf里的电机模块调整只能变快,拉倒1000还是狂转

网友A:
油门1500 不转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1500 不转就坏了

怎么调油门也低于不了1500,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油门也低于不了1500,这是什么问题

遥控器里面调舵机行程或者设置油门曲线。估计是油门曲线设置成直升机的3D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