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接收机、舵机连接2S锂电供电问题

楼主(2017-11-07):
如图,都是高压款,工作电压上限都是7.4V,有魔友说可以直接连2S锂电供电,但我有个疑问,2S锂电充满电是8.4V,理论上超出了允许范围,真的可以这么用吗?还是需要用个DC-DC降压到7.4V?

网友:
用锂铁的!

网友A:
放心,直接2S直驱!!!!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接,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直接2S直驱!!!!

谢谢!

网友B:
你需要关注接收机和舵机的最高电压就可以了,当然是8.4效率高。注意接线,必须把电调bec断开,看到有帖子说,往电调倒灌电流,电调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关注接收机和舵机的最高电压就可以了,当然是8.4效率高。注意接线,必须把电调bec断开,看到有帖子说 ...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目前,许多接收机和舵机对7.4V的支持,是考虑2S磷酸铁锂电池,因为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是3.7V,而放电终了是3.2V,这样2S磷酸铁锂电池正好是在6.4-7.4V之间咯,不需另外接BEC,更加可靠和轻便;

可以买成品2S铁锂接收机电池,或者是选用2节动力型18650、26650或合适的片状软封装磷酸铁锂电池自己DIY,记得要焊好平衡充插头,用充电器的铁锂电池平衡充电模式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许多接收机和舵机对7.4V的支持,是考虑2S磷酸铁锂电池,因为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是3.7V,而放电终 ...

老师懂得太多啦!谢谢!

网友(2020-07-16):
到底用两节4.2电压的锂电池供电标称7.4伏的舵机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