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飞电直的进

楼主(2017-11-07):
请问你们都用什么接收机?标准接收机不支持2s供电,要是单供舵机2s电,布线有点麻烦

网友A:
乐迪接收机一条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接收机一条线搞定

不用乐迪控,,,,

网友:
此题无解,bec供电八年的飘过~

网友B:
原厂新出的接收机支持高压,到厂家的淘宝店铺。山寨的支持高压,我买了两个再用。

网友:
看资料,天地飞SBUS接收机是支持高压的,可以飞直升机。我还没有机会尝试,88一个。问售后说是飞穿越机的。我查资料是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
我用天地飞 你可以购买最新款接收机 支持高压 但是我绝对不值得投资了 电直早晚升级futaba 省点钱吧 6v驱动足够了

网友:
6v驱动足够 你需要一个bec供电强大的电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8.4vbec供电的时候 好盈铂金电调在飞3d的时候电压经常低于5v  你可以省下接收机的钱 买一个bec供电强的电调。6v驱动足以。就好比3s 2200 100c电池和6s 1400 25c电池飞450直升机差距不会太大

网友:
天地飞的sbus接收机

网友C:
天地飞,多年吃老本不求进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多年吃老本不求进取

哈哈是的 以前都在玩有副翼450时候 天地飞就是目前这个外壳模具 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 模具没有改款 不知道里面有无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是的 以前都在玩有副翼450时候 天地飞就是目前这个外壳模具 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 模具没有改款 不知道 ...

价格没有明显提高,就不会升级,不过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和以前环境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新出的接收机支持高压,到厂家的淘宝店铺。山寨的支持高压,我买了两个再用。

那个山寨的靠谱不?有无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山寨的靠谱不?有无失控?

没有失控记录,用的很好。因为直升机飞不了多远,固定翼没必要高压b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多年吃老本不求进取

—— 按照 现在的 电子技术 ——
接收机 直接做成 5V——9V 通用 并不难。

当初 天地飞 出品的时候 8.4V 就已经 普及
它 就应该 直接 通用,产品一致性 也更好,
成本 最多 只 增加 0.5 元 。。。

网友:
我是觉得技术上去前手头的够用,就买了wbus,直接7.4v,买前只想一根线省事,没考虑电压......

网友:
明确的消息, 新出的天地飞接收机 统统支持12v 电压。。。。 无论是 pwm 或者wbus 都可以。前提是 新出的。。。。。

网友:
山寨猛禽接收机支持8.4高压,应该是接内嵌一个线性bec。原厂接收配外置开关BEC,会干扰舵机导致抖舵。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好几个月,无数对比实验才找到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