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皮传x3

楼主(2017-11-07):
说来心疼上月飞丢一台x3.看着炸下去怎么也没找到损失近两千。前些天正好搞活动就入了一套主齿改件,本人也一直喜欢皮传套件所有飞机也都是尾皮传。

开拆

x 3 设计还是挺好的就是对于喜欢金属的可能没好感

侧板对比

三两下就装好了,改装侧板孔位精度和原厂一样直接装没有偏移。

电池导轨这个位置要修剪下改装侧板前面有加长,

问了说是保护电池和线条更优美。电调安装座也取消了直接放在电池导轨上。

大齿和单向顺序

x3大齿和改装大齿对比

图中可以看到孔位都是一点没歪精度做得不错

这个不死脚架等炸坏不知要换几台空机时下流行的3d 打印和扎带固定

厉时两个小时全部装好图上花牌电机有一个共振点后换一个电机试过几乎没振动,声音销魂。前面都是一阵夸现在说说缺点孔位都是相当精准下图这个位置有一条缝隙会让导轨前后移动。还有全皮传阻力会增大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不论什么改装件价钱能再便宜大众化是每个模友的希望

楼主:
电池导轨先不能装要装好电机才行不然会挡住上电机螺丝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楼主:
我只是装出套件的才是牛

网友A:
太迅速了吧。不过脚架差评,太LOW了!

网友B:
有卖了么 ,怎么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迅速了吧。不过脚架差评,太LOW了!

这叫个性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卖了么 ,怎么搜

避免广告你自己去闲鱼搜有关泰世x3就能找到

网友:
这下成全皮传了,搞个视频上来听听声音。脚架炫,喜欢。

网友C:
侧板上镂空的是什么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侧板上镂空的是什么字母

字母是 "c a o"

网友C:
那楼主岂不是安反了

网友:
侧板对调了,只怪cao这个LOGO不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岂不是安反了

看来是故意反装的,否则要cao地

网友D:
飞远些~再飞远些~~

网友E:
可惜沒有11T 的, 改380 後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远些~再飞远些~~

别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沒有11T 的, 改380 後不能用了

他这个主齿轮大改380应该可以

网友F:
主要部件用了3D打印不太靠谱吧

网友:
差3鸡鸡真的很不错,一直没舍得丢弃

网友G:
这下炸不坏大齿盘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这个主齿轮大改380应该可以

如果是原廠齒比的話,改380 必須用11T 的馬達齒輪. 但這個改一級皮傳我沒法自己做一個皮帶輪了.
還有一台上了3226 1600KV 的要用上14T

网友H:
X3的尾巴皮传很好

但是我觉得电机也皮传对小鸡来说没必要

直机的金属机械感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原廠齒比的話,改380 必須用11T 的馬達齒輪. 但這個改一級皮傳我沒法自己做一個皮帶輪了.
還有一台 ...

3226给500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的尾巴皮传很好

但是我觉得电机也皮传对小鸡来说没必要

这个安静个取所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下炸不坏大齿盘了吗?

切熄火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下炸不坏大齿盘了吗?

大齿盘炸坏的应该稀有,扫齿的倒多,皮带轮基本上不会扫齿,因为皮带会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部件用了3D打印不太靠谱吧

耐炸

网友:
3D 打印的配件强度不够,特别是夏天,温度高了配件就变软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