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速cessna182组装

楼主(2017-11-07):
请问,哪位有泉速电动cessna182组装以及调试的资料,谢谢。

网友A:
泉速电动是厂家名字吗?多大翼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泉速电动是厂家名字吗?多大翼展的?

泉速是品牌,1.4的翼展。

网友:
我以前有个980mm翼展的泉速赛斯纳182,那玩意太不好飞了,前轮降落重一点塑料舵机必扫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泉速是品牌,1.4的翼展。

1400翼展的话,电调30A够用了,好盈的不错,略贵;电机2814就够用,3536可以飞得很爽,不同品牌价格相差较大;电池用3S的就好;舵机推荐9g金属齿的,要4个;螺旋桨10寸的可以了,塑料的就行,碳纤的提升不大。基本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0翼展的话,电调30A够用了,好盈的不错,略贵;电机2814就够用,3536可以飞得很爽,不同品牌价格相差 ...

零件都备齐了,现在有时间,想尝试着装上。

网友:
期待你的飞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