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装好,问题来了

楼主(2017-11-07):
设备是从以前的KT胖子上拆下来的,以前没有场地,KT胖子被我加固到空机什么都不装空壳就有800多克了,但飞飞还是蛮顺手的。
电机2814KV1100
电调银燕40A  够吗?
测试一下实际电流和推力吧。

没有条件,土办法

看数据应该起飞是没问题了,40A也基本够用,但电调烫手,甚至60%油门/13A持续电流居然烫手!有人肯定说桨大了,电池3S,桨11*5.5应该也不大,难道是银燕电调太水?这才用了额定电流的1/3,难道必须换50A/60A?(或者它有问题了?)
挂外面散热?大家的电调都怎么安顿的?好像很少看见胖子把电调挂外面?

网友A:
飞腾60a,不过我觉得没必要了,因为巡航电流才3a

网友B:
如果方便还是换50A安心点 ,另外不能理解 60%油门电调发热严重,现在是冬天不应该的啊。

网友C:
低端电调发热都严重
建议挂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腾60a,不过我觉得没必要了,因为巡航电流才3a

以前没有测试,挂外面飞下来基本感觉不到什么温度,现在放飞机肚子里,烫手,担心电调高温保护。

网友D:
这么轻,没上飞控,GPS,这些嘛,电池多大的,这么轻应该可以很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轻,没上飞控,GPS,这些嘛,电池多大的,这么轻应该可以很慢吧

电池没装的重量,其他都装了,应该也算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还是换50A安心点 ,另外不能理解 60%油门电调发热严重,现在是冬天不应该的啊。

真的很烫,手不能长时间贴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端电调发热都严重
建议挂外面

真的要这样?

网友:
垃圾电调,不如用35A的穿越机电调,基本不发热

楼主:
感觉以前没这么烫的,推荐换什么?

网友:
非凡F3飞控?

网友:
桨的确大了,不能很好发挥电机性能,如果需要大桨,调整低kv电机。这个桨不能很好发挥电机性能。换9寸,电调不发热

网友E:
换个好赢的40A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好赢的40A应该就没问题了

好的,试试看,上天的东西不敢马虎

网友:
电调外置。。。。。。。

网友:
电调吹风好,里面暖和。

不要说你这电机了,我在海潮上用天行者40A,带2212电机都热,水机实在是密不透风。

网友:
云台是舵机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