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自动调参演示

楼主(2017-11-07):
PIXHAWK的自动调参功能还是挺好用的

?spm=a2hzp.8244740.0.0

自动调参只能在定高模式下进行,飞机飞远后摇回来一下,松开摇杆,自动调参继续

网友:
手动马克。

网友A: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货,做广告也不更新一下固件再说。pix现在都能5米半径自动调参 ,不用遥控回来了

楼主:
3.1.3版本,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货,做广告也不更新一下固件再说。pix现在都能5米半径自动调参 ,不用遥控回来了

请问,pix能5米半径自动调参的是那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pix能5米半径自动调参的是那个版本?

好像是351还是352来着。

网友(2017-12-16):
自动调参感觉和APM基本一样啊

网友(2018-03-13):
固定翼怎么自动调参?

网友(2018-05-24):
自动调参和手动调参哪个好?

网友C:
听说不一样,我一直玩三轴,但没上PIX,是不是PIX的自动调参可以调yaw???,对三轴来说这个比较重要吧,APM自动调参,这个YAW永远不变就是个缺省值

网友(2018-07-19):
引用 网友C:
听说不一样,我一直玩三轴,但没上PIX,是不是PIX的自动调参可以调yaw???,对三轴来说这个比较重要吧,A ...

可以,今天刚刚试的,x,y,z都调了,我用的是3.55,刚刚最新是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