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SR更新固件之后依旧没有回传

楼主(2017-11-07):
硬件:BRF4标准版飞控(3.1.7 3.2.0 3.2.1均有尝试) R-XSR回传(固件已刷171009) X9D+遥控器(固件版本为2.2.0正式版)

飞控port中 uart3已设置smartport configurator设置telemetry 在3.1.7和3.2.0中均使用CLI命令行输入 set sport_halfduplex = off指令并保存
遥控器刷了过了lua固件

并尝试过各种连接方式:用BRF4自带排线直连R-XSR;跳开二极管直连RX 直连TX;接R-XSR上的sport反向焊盘直连RX 直连TX:接反向焊盘并接RX TX之间二极管 之后连到飞控、
在遥控器telemetry页面始终只能搜索到接收机自带的三个传感器:RSSI RxBT F000

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希望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一下疑惑

网友A:
直接将R-XSR上的 P焊盘 接到F4 的TX接口就可以了。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ver-R-XSR%21/page16

这是RC上的帖子,可以看一下,里面有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R-XSR上的 P焊盘 接到F4 的TX接口就可以了。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9 ...

谢谢指教 但是我按照帖子来做的结果还是无法得到回传 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但是我按照帖子来做的结果还是无法得到回传 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你绿色线接的是什么,按理说那位置是原SPort口。

还有就是你先接入电池再插USB线,看是否有完整数据输出。
某些FC用USB供电,数据输出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绿色线接的是什么,按理说那位置是原SPort口。

还有就是你先接入电池再插USB线,看是否有完整数据输 ...

绿线暂时啥也没接
只接了动力电然后搜传感器也还是搜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但是我按照帖子来做的结果还是无法得到回传 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用MATEK F4飞控和FRSKY XSR也碰到过无法回传,没有格外焊线情况下按X宝店里的方法通过输入CLI命令并启用飞控软串口后确实可以回传了,但飞控开了双16K后回传经常丢包,应该是CPU占用率高后导致的,而8K以下强了不少,当然4K没问题了,这点很不爽,你不妨也试试这招看能不能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ATEK F4飞控和FRSKY XSR也碰到过无法回传,没有格外焊线情况下按X宝店里的方法通过输入CLI命令并启用 ...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线暂时啥也没接
只接了动力电然后搜传感器也还是搜不到

你这状况很奇怪,换块飞控试试,排除接收问题。

网友:
我曾经碰到过这个现象。 原因是这个R-XSR接收机缺省是PPM输出。 按说明书,长按那个对频按钮, 切换到SBUS输出,就好了。

网友D:
我也把r-xsr接上F4了, 从P点接出S.port, 开始也是不行, 结果从uart6换到uart1就搞定了。 供参考。

网友(2017-12-17):
brf4对上码接解不了锁。  也是R-xsr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把r-xsr接上F4了, 从P点接出S.port, 开始也是不行, 结果从uart6换到uart1就搞定了。 供参考。

哪款飞控?

网友(2018-08-28):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但是我按照帖子来做的结果还是无法得到回传 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的也不行

网友:
我觉得是飞控问题

网友:
我刷的FPort固件,接收只接sport到F7飞控,回传是正常的。
如果用的F4,接收需要焊接到非反相sport焊点上,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为啥我的rxsr刷了fport的固件,接到f4飞控的uart1接口不行啊,是因为反向的问题?

网友E(2018-11-14):
引用 网友C:
用MATEK F4飞控和FRSKY XSR也碰到过无法回传,没有格外焊线情况下按X宝店里的方法通过输入CLI命令并启用 ...

愿闻其详,因为我也是这两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愿闻其详,因为我也是这两样。

可以参照这家店里说明,把5号电机通过CLI命令开成软端口,连上接收机SMART线就行了,毕竟是软端口,通讯时需要占用CPU资源,没有直接连接UART口效率高,但这样需从接收机上找到非反相焊盘连接才行。
MATEK mateksys F405-STD 带 OSD f4 穿越机 竞速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