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迷你pix+gps装机测试贴

楼主(2017-11-07):
乐迪MINI pix+MINI gps
  在上海展会上,相信很多模友都见过乐迪的迷你PIX,体积那是非常的小,这样方便装任何机器了,不论是固定翼,多旋翼,直升机,车,船,只要固件支持的,装迷你的,都可以了;可惜当时小周没有拿到测试版感觉有点小遗憾。
哈哈2017年10月28日官方的宣传上市评测活动刚一出来出来,小周直接联系龙姐订购了一套。下面让大家伙看看这款乐迪的开源飞控,据说改动很大

全家福,主控,GPS,分电板,安全开关,BB以及连接线,乐迪这次用的端子线,改动很大,都是带锁扣的,再也不用担心在飞行中,线材被飞机震动掉

飞控立面

飞控正面

飞控侧面

飞控尾部,记住箭头是头,这次飞控输出只有6个通道,并没有8个通道

分电板,带电流计这个还加了滤波电容对以后上图传有很大帮助

注意:分电板标识2S-6S,建议用4S以下电池,5v 2.5Abec输出

安全开关背面,有乐迪的网站

安全开关,正面

线材,是小周的喜爱之一,因为带放松的

拆开后的飞控主板,芯片有贴纸就不往下撕了

拆开飞控背面布局很好没有看上去很凌乱

同样,壳子里面有海绵,大家都懂的,气压计,需要这个

GPS注意前向标记

拆开GPS的外壳天线与电路板大小基本一样大

天线和指示灯在一侧,模块做了屏蔽,电路中有电池,布局十分规整

还有4gb的内存卡,建议以后吧资料和软件直接放在内存卡里方便新手

主角说完了来点建议吧

快递包装需要改进呦毕竟魔友们都认为自己所购买的宝贝不愿意受一点点的伤

小周这次准备用这个改装之前的山精来飞,由于GPS体积小我就不用从新造GPS,直接可以把它放在精灵壳内了

MINiPIX固件刷写以及地面站下载

地面站下载:http://www.radiolink.com.cn/firm ... onPlnaer-latest.exe

这是乐迪工程师修改过的,部分汉化,方便调试,地面站安装结束后,会提示你安装NET4.6.2 也会自动跳转,直接下载,安装即可(我电脑上面没有)

下面是飞控刷固件,调参了......
1.机器上电,用USB线插到电脑USB口。打开MP

2.不用点连接,直接点击 初始设置--安装固件,然后根据机架类型选择响应的固件,可以选最新的,也可以选以往固件,系统提示是否确认升级到某某固件,点击“是“

3.飞控开始升级固件

中间不用任何操作,请耐心等待,一阵音乐结束后,固件升级就完成了,然后点击 ok

4.开始各种校准前,最好先吧各种参数设置成默认值

点击“是”,就ok了。

5.重启飞控,重新连接USB线,MP地面站点击右上角的“连接”

连接完成后,然后点击 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机架类型,根据机架的不用进行选择

6.三个校准

第一加速度计和水平校准,加速度计要校准六个面,都有图示,按照图示别搞错方向就可以。水平校准就一个面,很简单。

第二罗盘校准 点击开始,会出现三个罗盘界面,六个轴每轴转几圈就ok了
罗盘的校准可以根据情况,用无线数传。或者再刷完固件后就进行校准。以免插着USB进行校准会很难受。

第三,遥控器校准
打开遥控器,点击校准遥控后,每个舵面和对应开关拨几次,然后点击完成就ok了。校准完成后会出线一组数据。

7.飞行模式,详见泡泡老师的视频,每个人对模式开关的喜好不同,略过

8.失控保护等等的设置,详见泡泡老师的视频

9.油门行程校准

10.基本完成设置,然后就可以尝试解锁,正常情况都可以解锁,如果出线问题,请根据MP的提示重新做校准,或者检查装机是否有问题。

11.设置一下电流计

然后可以根据机架的轴距和动力,调整参数,默认参数可以爽飞400-500轴距的机器。

好了,码字很辛苦,交作业也得仔细认真,不足之处还多谢各位模友的理解和支持了!

室内姿态和定高模式下爽飞,室外禁 飞后续安装调试视频奉上。

楼主:
为什么没有图片了

网友:
主控换405了吗?什么改动很大,明明就是pixracer换了主控而已。

网友A(2019-04-11):
连接完成后,然后点击 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机架类型,根据机架的不用进行选择,这段什么意思呢楼主,是不是这一栏里面有你要的机架根据电调自动获取么,我尝试了下无法选择想要的X6轴模式哎,是不是只要选择这个模式模式就行了呢?先谢了,这狗屎的乐迪连官方教程视频啥的都不出,辣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完成后,然后点击 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机架类型,根据机架的不用进行选择,这段什么意思呢楼主,是不 ...

MINI的不支持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