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88接收机 地平线集成接收机的说明书谁有

楼主(2017-11-07):
有没有谁有88接收机使用说明?闪灯是什么意思呀?
地平线的接收机,带两个直线舵机那种。每次开机用D7e都要折腾好几次,很久遥控器才能跟接收机连上。这个有什么技巧或者方法吗?之前用天地飞,对频完成后,开机就直接连上了,不像这个折腾好几次才能连上。

还有这个接收机闪灯表示什么?一直是红灯闪,有时候红灯常亮,还有时候绿灯亮,连上遥控器后,关遥控器所有灯都不亮了。

求指导!!!!!!

楼主:
有没有哪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767680/Spektrum-Ar6400.html#manual 这里

感谢感谢!!!

楼主:
AR6400L用户指南
AR6400 / AR6400L具有集成舵机,速度控制和X-Port技术的6通道超微型接收机是专为超微型飞机设计的。采用DSM2。AR6400 / AR6400L专为超微型飞机而设计,非常适合螺旋桨式超微型项目。可以用来驱动高达2安培的连续电流的拉丝马达,或者可以使用一个可选的无刷控制器。集成的X-Port功能允许将来进行扩展。注意:当X-Port处于活动状态时,CH5和CH6不可用。
舵机
AR6400 / AR6400L集成了舵机, SPSAS2000 / SPMAS2000L也可选配伺服器。请注意,使用其他伺服机构可能会损坏接收机和/或伺服机构,并可能导致保修失效。

安装和插入可选的舵机
使用双面泡沫胶带和/或最小的热胶来安装舵机。请注意,舵机需要处于适当的位置才能连接到相应的推杆。将伺服引线插入接收器的相应伺服端口,注意伺服连接器的极性。
注意:安装将根据应用程序而有所不同。

智能绑定(Smart Bind™)
AR6400 / AR6400L接收器必须绑定到发射器才能运行。绑定是指向接收器讲授发射器的特定代码的过程,所以它只会连接到特定的发射器。 AR6400 / AR6400L采用智能绑定。当接收机第一次通电时,接收机将查找其先前绑定的发射机的信号5秒钟。如果没有信号,接收机将自动进入绑定模式,由闪烁的LED指示。

捆绑
1.确保飞行电池已充满电。
2.确认飞行电池与接收器/ ESC单元断开,发射器关闭。
3.将飞行电池插入接收器的电池连接器。 5秒钟后,接收机单元上的指示灯会开始闪烁,表示处于绑定模式
4.验证接收器上的指示灯闪烁后,按照必要的步骤让发送器进入绑定模式。 (请参阅您的发射机手册或以下页面的补充内容)。
5.如果您正确输入了绑定模式,您将在约10秒钟内看到一个稳定的LED。 你现在应该被绑定到变送器,并有完全的控制和功能
重要:绑定后一旦系统被绑定,发射机应该始终打开,然后接收机阻止接收机重新进入绑定模式。 如果您的接收器无意中进入绑定模式,只需从接收器上拔下电池,然后打开发射器后重新连接接收器电池。

飞机上的LED灯闪烁,不能被发射器控制
原因:
•用户在给发射机供电之后至少等待5秒钟,将飞行电池连接到飞机上
•用户将飞机限制在不同的发射机上
••发射机在初始化过程中离飞机太近。
解决办法:
•拔下,然后重新连接飞行电池。
•将飞机重新绑定到所需的兼容变送器。
•在重新连接飞行电池之前,将发射器(电源开启)从飞机上移开几英尺

网友:
不需要每次都对频的。第一次使用对频完成之后,以后每次先开摇控,等摇控开机进入摇控界面了再给飞机上电就行。

网友(2017-12-15):
引用 楼主:
AR6400L用户指南
AR6400 / AR6400L具有集成舵机,速度控制和X-Port技术的6通道超微型接收机是专为超微型飞 ...

要是之前把有刷马达输出改成了电调信号输出,怎么才能复位呢?现在我有一个AR6400就是这样有刷马达插口无输出了...怎么按说明书调都无法复位,我用的是刷机的D7E控。

网友A:
就是按官网的说明,打油门最大,方向最左,开接收机,闪灯3下,就变成可以输出电调信号,结果就回不去了....

楼主(2019-05-27):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官网的说明,打油门最大,方向最左,开接收机,闪灯3下,就变成可以输出电调信号,结果就回不去了. ...

锁油门了吧,好像D7E很容易出这个问题刷的固件有的通道映射是反的,我有个新的接收也是这样锁油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油门了吧,好像D7E很容易出这个问题刷的固件有的通道映射是反的,我有个新的接收也是这样锁油门了

对,就是油门没有了,那要怎么解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