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L V2头罩与哪些型号的头罩是通用的

楼主(2017-11-07):
700L V2原厂头罩太薄了,想入一款厚实些的,请教各位V2与哪些亚拓700型号的头罩是通用的,谢谢!

网友:
确实很薄,感觉可以自己用卡片裁小了钻个眼粘在背面加固,不过我没电钻,也只是想想而已。

一般我都裸飞,懒得上头罩,因为电调风扇会被干涉,而且头罩拆卸特别紧,不小心就划到手了~

网友A:
只要是700E的头罩都可以使用的,一般亚拓官网的编号是HC75和HC76打头的都可以用,700E的头罩会比较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700E的头罩都可以使用的,一般亚拓官网的编号是HC75和HC76打头的都可以用,700E的头罩会比较厚实

非常感谢啦,兄弟

网友B:
700e 老700l,700x,都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e 老700l,700x,都是可以用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