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如何实现四轴倒飞?

楼主(2017-11-08):
想玩回轴倒飞,blheli电调支持双向,浆也采用3D浆,但飞控(cf或bf固件)如何配置?

网友A:
跟直机同一个道理嘛。只需要开手动模式就行了

网友A:
或者把桨反过来上,飞控设置也换一下?

网友B:
倒飞的时候开自稳是倒飞自稳还是自动翻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直机同一个道理嘛。只需要开手动模式就行了

手动模式好难控制,应该有半自稳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把桨反过来上,飞控设置也换一下?

要能正飞倒飞切换啊,否则咋叫3D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飞的时候开自稳是倒飞自稳还是自动翻正?

所以要飞控支换,cf的空中模式就是用于特技飞行的,但要怎么用呢,没看到有介绍

网友:
3D模式需要电调支持的,油门零点在中间,往上正转往下反转

网友C:
要买个双向电调,3D桨,我不知道f3支持不支持,反正我知道gr18支持

网友D:
能倒飞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好难控制,应该有半自稳模式就好了

都是飞手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能正飞倒飞切换啊,否则咋叫3D飞

需要能全油门输出才行,具体我就不清楚了,我不想折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买个双向电调,3D桨,我不知道f3支持不支持,反正我知道gr18支持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用的就是3D浆,Blheli-S电调(支持双向),就差飞控如何支持了。其实3D飞控我也从二手淘了一个,已经可以玩3D了,但我想用F3或F4来飞,毕竟CF/BF固件更强大更通用。所以需要飞控能从技术上支持半自稳就好了。当然最关键还是飞的水平,这个还需要苦练,操作是反向的我老是适应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倒飞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纯是玩,就觉得能倒着飞酷,直升机玩不了,所以就想玩四轴容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用的就是3D浆,Blheli-S电调(支持双向),就差飞控如何支持了。其实3D飞控我也从二手 ...

直机倒飞

网友:
四轴倒飞和直升机倒飞是两回事!
直升机是可变桨距的,翻过来后可以获得螺旋桨稳定的推力。四轴由于没有变距系统,做不到稳定倒飞!
F3所谓的倒飞,也就是手动模式,是让陀螺仪放弃对四轴的自稳调节,可以瞬间翻过来而已,翻过后如果不及时翻正的话,就等着炸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好难控制,应该有半自稳模式就好了

手动模式都飞不好还想飞3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用的就是3D浆,Blheli-S电调(支持双向),就差飞控如何支持了。其实3D飞控我也从二手 ...

倒飞必需用变距桨,和直升机一样的。所谓的双向电调没用的。没办法瞬间从极高转速停止然后再瞬间达到高速反转,这是不可能的。网上有人玩四轴3D飞行的,就是用变距四轴,操作手法和直升机一样的。

网友:
四轴的倒飞就是电机倒转,默认是油门杆上下分别是正转和倒转,其余的操作就和手动一样了。手动模式没有自稳那是翻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