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不上,指示灯显示异常,求助大神

楼主(2017-11-08):
一上电红色指示灯就显示四次急闪然后4次慢闪,无法连接飞控,可通过boot摸式刷固件.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

过程是这样的,刚入的F3豪华版,带的是1.x的cf固件,用对应老版本的调参软件刷到了最新版cf固件(也只能用1.x版本的软件来刷新固件),做了基本配置,电机也可以转了.但断电重上电后经常连不上飞控,重刷固件后可重连,但断电重启后又经常连不上,于是使用boot模式(boot脚接地)重刷了cf2.x和1.x各种版本固件,还是连不上,而且是彻底连不上.一上电红色指示灯就显示四次急闪然后4次慢闪,是一上电马上就这样.

网友A:
是不是uart1 接了osd了? 有截图吗,来一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art1 接了osd了? 有截图吗,来一张看看

没有接OSD,我现在全部东西都拆下来了,光一个板子连USB也这样。

这个指示灯提示到底是啥含义?四次慢闪,四次快闪,哪里有指标灯的说明?

网友:
我也是。。。解决了吗

网友(2018-05-15):
哥们 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我的 飞控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2018-09-14):
哥  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