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材料互换《马口铁皮和铝合金版》

楼主(2017-11-08):
本人新人,求各位大神提点。。
我有很多0.2MM厚的镀锌马口铁和0.3MM厚的铝合金,都是很大的面积,是做模型的好素材,也很容易加工。
想和各位模友交换图纸,最好能按我的要求更改一点,当然为了促进互动,也可以赠送,不过邮费自理。。
有意向的请留言 ,,谢谢

网友A:
铝合金做车可以你要什么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做车可以你要什么图纸

0.3MM 厚的  能做车?  我没玩过车模 不太清楚    你要多少呢?至于图纸,我刚进魔。。想简单点的 ,比如渔船,拖船 这样的
可以么  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MM 厚的  能做车?  我没玩过车模 不太清楚    你要多少呢?至于图纸,我刚进魔。。想简单点 ...

拖船渔船群里有很多图纸呀。你找下,别叫我大神,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船渔船群里有很多图纸呀。你找下,别叫我大神,我也是新手,

渔船和拖船我想能改动点,想把龙骨和肋骨改1CM的,还想在龙骨中心加一根钢筋来增加配重,也可以起到稳定作用。自己又不会制图,只能麻烦大神了。。
你还需要我这材料么?赠送你也可以啊 。

网友B:
只要多多潜水就可以了!有志者事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多多潜水就可以了!有志者事竞成。

谢谢 。。模友是一家。。

网友:
我也喜欢金属模型!就是太难焊了!

网友:
我这有许多适合你材料做的纸模图纸,吉普车、小轮船、舰艇、飞机。。。。。。

楼主:
都看不上我的材料 。。。  自顶。。。。。

网友C(2018-01-03):
引用 网友D:

你用多大功率电烙铁?我60跟100的都焊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多大功率电烙铁?我60跟100的都焊不上

400w可调内热电烙铁!不是焊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00w可调内热电烙铁!不是焊台

400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00w?

忘记反正写着400不知道是度还是瓦!焊之前要把焊的地方用锉刀挫一下!0.2-0.3mm铁皮焊起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记反正写着400不知道是度还是瓦!焊之前要把焊的地方用锉刀挫一下!0.2-0.3mm铁皮焊起来还行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