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给 佩恩DIY 板控 找了个 廉价通信方案,距离10米内

楼主(2017-11-08):
供 DIY 的佩恩板控,直接输出 PPM,  通信方案就是使用 2.4G高频头(使用 富斯高频头,佩恩高频头,多协议高频头都可以,但价格太贵)

我一直琢磨能否找一个廉价的通信方案,最近想出一个,就是使用廉价4333模块

PPM 可以通过上面的 433 模块转发, 但这些模块是用在遥控车锁之类设备上,所以距离 < 10 米。 尽管如此,依然比按键式遥控器强很多。
(当然,你还需要一个 PPM转PWM器件,还需要带纠错和失控保护,正在研发中...)
室内玩车视频

网友A:
支持楼主开发PPM->PWM模块!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模块价格都快赶上一个cc3d飞控了。cc3d飞控实现PPM->PWM易如反掌
(刷betaflight官方文档里有代码,贴进去编译就行了)。
用433的话也能实现一种伪对码,就是直接拿PPM的最后一个通道当码,然后在输出端鉴别最后一个通道是否为预设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开发PPM->PWM模块!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模块价格都快赶上一个cc3d飞控了。cc3d飞控实现PPM->PWM易如反 ...

真是不错的建议!

网友B:
24L01模块也有便宜的,不比433贵多少,而且是跳频的,抗干扰可比433好多了。
433你还得解决天线,天线尺寸可比2.4G的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L01模块也有便宜的,不比433贵多少,而且是跳频的,抗干扰可比433好多了。
433你还得解决天线,天线尺寸 ...

2.4G 通信需要单片机配合SPI 接收编程(收发都需要),这种模块不需要。近距离433 可用小弹簧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