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会刷电调的大神们

楼主(2017-11-08):
我想把好盈12A电调 刷成支持1S电。但是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Arduino Nano,
还有刷好的电调  要怎么接线 焊接, 才能装在澄星6050小直机上。
是买这种Arduino Nano吧?

请大神们指导。

楼主:
还是要买这种???

网友A:
1s不用刷吧?你找个别的电调,插接收机上供电,再插上这个电调,校准油门行程连上电机后只要能转就没问题,一般不支持1s是bec的问题,外置一个5v升压模块(1s的bec)供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不用刷吧?你找个别的电调,插接收机上供电,再插上这个电调,校准油门行程连上电机后只要能转就没问题,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用前一种便宜的就可以,如果不是原生bl电调贵的没啥用,反正你要在电调上焊线的。我之前买了那个nano D了一个mwc试了一下,刚好要刷电调就用上了,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前一种便宜的就可以,如果不是原生bl电调贵的没啥用,反正你要在电调上焊线的。我之前买了那个nano D了一 ...

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