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元件是不是保险丝

楼主(2017-11-08):
闲鱼上刚刚收个一套二手散装精灵2,打开遥控器看到亮的是红灯估计是电压不足了,于是用自制的充电器(套件里没有充电器)直接插到遥控后面板处(用的大头针然后用鱼夹)充电,冲完后打开遥控灯就不亮了,于是打开控看到电路板上有个带F字样的贴片(就是图片中黄圈处),不知道是不是保险丝,用手一摸此处非常烫手,这个元件肯定坏了,真是点背。但不知道能不能控也烧了。问问懂电子的朋友给分析一下,有求了!

网友A:
就是保险,这种一般是自恢复式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保险,这种一般是自恢复式保险!

好像恢复 不了了,安上电池不开开关摸那个保险也是烫得受不了。

网友B:
自恢复式保险,坏了就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式保险,坏了就换一个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还是有能代替的型号吗?

网友:
先短路器件两端看看能不能用 排除并确认一下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