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油门曲线设置

楼主(2017-11-08):
   昨天手贱,打开futaba 10c控,在选择模型类型时不小心把以前设置的450直升机的所有数据重置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油门曲线,新手,不飞3D,主要悬停及飞航线,求教怎么设置油门曲线,也就是需要5个点上的具体数据(如0、25、50、75、100).

网友A:
要看你什么陀螺仪了啊 ,如果正常话 先要调陀螺仪数据包括灵活度了,中立点,尾巴行程等,要调油门曲线 曲线在70就行了,还有螺距尺拿出来量量度数 ,基础练习10度吧,熄火开关设置一个 ,我也说的不算全,请老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什么陀螺仪了啊 ,如果正常话 先要调陀螺仪数据包括灵活度了,中立点,尾巴行程等,要调油门曲线 曲 ...

谢谢指教。

网友B:
如果电调是精灵定速模式就一条斜线,不用设置。没有定速模式,0点油门0,25点油门45,50点油门55,75点油门75,100点油门85。这种设置是为了防止降落时大桨转速偏低,启动时慢点推油门!

网友B:
相应的螺距曲线为0点-2度,25点2.5度,50点4.5度,75点7.5度,100点10度。要用螺距尺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应的螺距曲线为0点-2度,25点2.5度,50点4.5度,75点7.5度,100点10度。要用螺距尺调整好。

谢谢,用的是好盈 飞腾序列40A电调,FUTABA GY401陀螺仪,9257尾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用的是好盈 飞腾序列40A电调,FUTABA GY401陀螺仪,9257尾舵机。

是有副翼啊我入魔第一架直机也是有副翼,好怀念那段时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调是精灵定速模式就一条斜线,不用设置。没有定速模式,0点油门0,25点油门45,50点油门55,75点油门 ...

这种情况除非第一次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除非第一次玩

在一个油门要看飞手的实际操作,没个人手法细腻度不一样,导致推油门大小也不同,一起玩的模友很多在油门设置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