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开关电位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1-08):
改电锤需要拆了2个开关,有一个比较相似的但是功率太小。另一个大功率电位器缺不同。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解决方案

这是原装的

这是后买的,因为大小不同没法放进去,想把原装电位器的线引出来接在后买的上边,直接用后者驱动,电钻输入输出,也都从后买的哪里,然后在电锤壳的别的地方塞进去。请问有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