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新手求教问题 哪位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7-11-08):
为什么增大尾力臂可以增强飞机的俯仰稳定性?
减小滑翔速度为什么要增大升力面积?

网友A:
水平尾翼负责俯仰的,舵机不够力肯定不稳了。升力面积大了阻力就大了,速度相对就慢,滑翔性能降低了。

网友B:
升力大,也就意味着阻力大,速度就会慢。
机翼面积增大时,单位面积下重量就越小。就是翼载荷会变小,下沉率就低,说会觉得飘。
尾力臂不是俯仰稳定的关键因素,但它影响尾容量,对俯仰控制有较大影响。
俯仰稳定性与翼型、CG与CP的相对位置有直接的关系。
简单的说,头轻,俯仰稳定性肯定不好。头重,要一直拉着升降舵才能飞。

网友C:
三楼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