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四通单浆FPV小直机改造求助

楼主(2017-11-09):
在闲鱼上收了一个哈博森四通单浆FPV小直机,是有刷的。
想把它改造改造,以便飞行性能更好,擅长改装小直机的大神们给看看,给个方案怎么改好。
上图:

1、这个壳子挺漂亮,长大概34.5厘米。

2、舵机太垃圾,里面的电机还是空心杯的。
这是3.5克还是2.5克的舵机吗?估计全要换,不然飞机一加油舵机遥臂位置就发生改变,十字盘就变得不平了。

3、如果换成无刷主电机,要买什么样的电机和电调,这个飞机是2S的电池
4、如果只想用这个漂亮的壳子,买什么机机的机架直接穿上马甲就好,还是直接改成六通机?
请大神们给个指导意见!谢谢!

网友A:
买个100或者110,100S把这个壳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100或者110,100S把这个壳装上

哈哈哈,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100或者110,100S把这个壳装上

那山猫直机上面的图传不是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山猫直机上面的图传不是浪费了!

嫁接过来

楼主:
电子电路大白一个,表示不会呀。

网友B:
我有一个哈博森四通双桨共轴的,当时买了,放在家里几乎没飞过,做摆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哈博森四通双桨共轴的,当时买了,放在家里几乎没飞过,做摆设了。

这个飞机样子好看,性能一般,当时卖得太贵了。你这架估计更好飞一些。我这架是单浆的,自从上次炸机炸坏尾浆后,很难飞起来 。

网友B:
双桨共轴的好飞,不过我很多年不飞双桨共轴了,现在想想啊,哈伯森的还是单桨的更好些,一直玩450L  700级别的了,最近也玩伟力120,天冷了小120可以在室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桨共轴的好飞,不过我很多年不飞双桨共轴了,现在想想啊,哈伯森的还是单桨的更好些,一直玩450L  700级 ...

是的  大机  小机  都有吸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