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遥控链接凤凰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7-11-09):
新手第一次装模拟器。用FUTABA的遥控就可以连接,用JR9X就一直提示没有链接上,请求各位师兄帮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JR遥控器要关机状态插耳机线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遥控器要关机状态插耳机线才能用

是在关机状态下插入数据线的,但还是不能检测出遥控器,(9X2检查过焊接口了,正常,没虚焊)

网友A:
加密狗上的拨码开关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上的拨码开关选一下

加密狗是8合一的。没有开关。就是对JR9X2没反应。怪了、!继续请求有JR9X2的大侠指导。

网友:
控要设置成p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