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

楼主(2017-11-09):
NAZA M V2 与 WIN10 相冲, 事缘朋友退出多轴 ,专心飞电直 , 送了个dji f450 包括V2 含GPS IOSD ,富斯FS-i10  给我, 从没用过dji的飞控, 也不难吧 , 怎知单接电脑便搞了整个晚上 , 死活连接不上 , 三台电脑也是win10 ,怎可能三台也连不上呢? 驱动巳正确安装了 , 心想这回见鬼了 , 首想是不是作业系统不支援较旧的软件 ,V2.40也有点老了, 最後解决方法是把电脑重装WIN7 ,装WIN7後 , 连接就没问题了 , DJI怎么没更新支援WIN10系统???

网友A:
为了调N3,特意装的WIN7,调参软件注明最低WIN7

网友B:
那是W10數位簽章的問題~
可以把它關閉
就可以在W10 底下 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W10數位簽章的問題~
可以把它關閉
就可以在W10 底下 正常工作

试了把数位签章关掉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调N3,特意装的WIN7,调参软件注明最低WIN7

win10兼容还是不够, 初推送时 试装win10 有部份usb没驱动可用 , 後来又重装win7 ,win10都更新几个版本了 , 还有不兼容现象 ,这在win7初期还没试过

网友:
没试过,我的还是XP呢

网友:
WIN10的软件,签名问题,送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