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监控 想要用832s图传 可以吗?

楼主(2017-11-10):
在楼下建了个棚子,
拉线不方便
有报警系统,如果报警!
就遥控启动监控电源(平时不通电)
想要用图传 口袋FPV在床上就能看到棚子的情况。
我感觉普通的枪式监控应该比微型摄像头效果好吧
而且还便宜,一般1200线的 才60元左右(如果买二手的,20元差不多)
请问可以连接使用吗?
住6楼,棚子距离25米,到床隔了2堵墙 不知能否收到信号?

网友:
拉距试试

网友:
看看海康威视呀。效果蛮好。有那种可以上传到云端的,如果你棚子有wifi最好

网友:
不可以  两堵墙太厚 衰减太大…别用5.8G  用1.2G

网友:
监控建议用1.2g,某宝上的安防店卖的都是1.2g
另外楼主如果需要,我这有一套全新柏通1.2g,1.5w图传,带12v电源,
直接插220v交流电可用!很适合用于安防!便宜出!

网友:
这么近,建议还是用有线,那效果才叫好。

网友A(2018-01-12):
最好还是有线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有线的哦

呵呵 已购买fpv口袋图传了
效果不错  因为距离短30米  没有遮挡物
在窗台观看,肉眼直接可以看到小棚

网友B(2018-05-31):
效率会不会太低了?发热也很大,监控24小时不停的话,不知道寿命如何?期待楼主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会不会太低了?发热也很大,监控24小时不停的话,不知道寿命如何?期待楼主的测试

hehe  已在使用中
我不是24小时监控
小棚子里有报警
报警后 我再启动监控
实时查看一下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hehe  已在使用中
我不是24小时监控
小棚子里有报警

发射机也不是一直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机也不是一直在工作?

对呀  报警后
我在楼上遥控器控制小棚里的接收器
启动继电器给发射机供电
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  报警后
我在楼上遥控器控制小棚里的接收器
启动继电器给发射机供电

这样子啊,那肯定没啥问题了。我总觉得图传发热太严重了,用个个把小时可能还凑合

网友C(2018-08-23):
违建吧,哪天城管就给你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违建吧,哪天城管就给你拆了

属于违建
但是不会拆滴
而且是自己 搭的小棚
拆了也不怕 哈哈哈 没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