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固定翼之旅--入门(一)

楼主(2017-11-10):
一个固定翼新手的入门经历,走了不少弯路,但快乐着
因为可能罗里吧嗦很多有关无关的事情,为了方便大家阅读,这里做为目录
-----------------------------------------------------------------------------------------------------------
1.寻找组织
2.飞前学习、模拟器训练、选机
3.购机——冲浪者X8、装机、首飞、二飞、三飞、丢机。。。
4.水星狂炸、测试小黑鹰
5.购入天行者天狼星、Arkbird 2.0飞控、奥姆维图传、runcam 1
6.天狼星装机吐槽
7.天狼星狂炸
8.su27装机及混控设置
9.su27狂炸
10.购入大猎鹰、Arkbird 433 装机
11.大猎鹰首飞、二飞、三飞
12.购入Arkbird AAT 等待测试
(未完待续,正不断补充)

楼主:
1.寻找组织
前几年玩过一阵子电动直升机,后来因为飞场难找,身边无人玩电直,在一次射桨后退魔了。
今年8月份忍不住航模的诱惑,决定再入,遂在本地航模群里冒泡,正巧赶上聚会,就去和大家见了个面

各种油车、固定翼看得心痒痒,没有机机,只能给他们拍照片了
然后简单合成了一个视频短片,算是入伙了:)

楼主:
2.飞前学习、模拟器训练、选机
在本坛逛了很久,除了零散的一些知识以外,
感觉用处最大的是《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基础飞行训练

讲解了固定翼原理和基础飞行操作,对装机、修机、自己做飞机、接触不同机型时都有很大的用处,对我用处最大的地方是关于点碰摇杆的操作手法,还有大风天气航线和机头不一致的飞行模式,在后续飞行中都有很大帮助,目前没事我依然会重温,每次都有新收获。

关于“点碰”是在操作副翼的时候轻轻“点碰”摇杆,然后回中,如果修正不够,就再次“点碰”然后回中,如此反复,这样能有效减轻操作过量的问题,尤其是新手,比如机身左偏,一紧张向右打死摇杆,一看修正过量了更紧张,要么压着摇杆不放炸鸡,要么向左打死再向右再像左怎么都控制不平稳……

在模拟器上练好四边航线、起飞、降落、点碰,建立操控反射还是很好很有必要的,四边航线、起飞降落练好以后,就换各种重量、翼展的机型,各种模拟失控救机,按照直机那套, 对头、对尾、正飞、倒飞,建立条件反射。虽然手感、视野和真机还是相差很多,但是好处在于不用受飞机机械性能、飞场、风力等等因素的影响,没有炸鸡损失,所以一定耐住性子,练习30小时以上。期间可以购机、装机、调试学习等等,玩的不耐烦了可以各种作各种浪各种炸,嘿嘿~~不过一定一定一定要耐住性子把好的飞行习惯和正确的条件反射建立起来,再开始真实的炸鸡之旅~~(无论直机、穿越、固定翼都是如此)
进阶的戴氏教学还有业余特技,在此也分享给大家

一边学习一边模拟器一边骚扰X宝客服和朋友,本地有模友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建议新手入魔的时候一定找到一个本地模友,模友都是非常友好并乐于带新手的(当然也有卖机机的好模友和卖机机的坑。。。)新手一定多问多听,花钱之前三思三思再三思~

朋友一共有三种推荐,一是上面文档中的前拉机 塞斯纳,二是冲浪者X8,三是飘飘机好小子;
考虑前拉机炸机损失太大,炸桨,炸电机,也容易伤人,pass了塞斯纳,
好小子模样不喜欢也PASS了(后来推荐我好小子入门的模友老鸟自己装了一架,一起飞了三、四次每次都出问题,一块电池都飞不完,哈哈哈)

购入冲浪者X8 开始就选的顶配PNP 加高电机座什么的,结果被店家阻止了,给我科普了加高电机座是为了FPV什么什么的,新手主要是先炸机(what?太直白了~不过事实证明是对的~)然后选择了朗宇2212 2450kv电机、好盈40A电调、6040桨、银燕金属舵机、老虎3S 2200mA电池三块(不推荐)

关于电机型号百度了一下2212 2450kv的意思分别好像大概是电机尺寸22mm直径 12mm高度 每V电压获得
2450转速,其中可以简单理解为尺寸越大的电机越有劲,高KV值配小桨,低KV值配大桨,购机的时候店家会有推荐的配置,入门照着来就行~目前朗宇是主流,再深入了解之前可以选用,XXD的实在看脸不推荐,还有丹锂质量很棒,价格也贵,适合后期不炸鸡的时候为自己的本命机选配

关于电调,好盈电调和朗宇电机类似算是主流,入门可选,XXD的不推荐,丹锂质量很棒,其他没用过不知道。固定翼电调要选有bec功能的,电流按照推荐就行,因为固定翼和多轴不同需要电调为舵机、飞控等其他电子设备供电,ubec是一个单独供电模块,后期进阶也许能用上,入门不需要~
插头推荐TX60,我当时买的T插,后来自己又都换掉了,链接的时候容易打火,插拔还不方便。

关于桨60大概是长度也叫6寸桨,40大概是桨叶某角度,2000左右或以上kv一般配7寸以下桨,1600KV以下的一般配8寸以上的桨,据说桨越大效率越高,没实测过,但是反扭也越大,高KV用大桨会导致电流过大,烧电调炸鸡,低KV用小桨会导致推力不足无法升空失速螺旋,后面我的天狼星就是低KV小桨,各种炸。。。入门还是按照推荐配置来最好~

关于舵机,银燕也是主流,还用过辉胜的,也没什么毛病,不过模友吐槽了一顿我配的金属舵机,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浪费银子是真的,9G塑料模拟舵机就够用了~

关于电池,不要信各种广告、推广贴,还是要看疗效,身边人使用靠谱的牌子有花牌、格式、达普,放电系数25C-35C入门都可以,C大概是最大放电电流,根据电池容量计算的,2200mA电池1C可以理解为2.2A,不是很标准。充电电流一般是0.5C-1C最好,一般的电池好像支持5C充电,也见过各路大神30A充电的,也没出什么事儿,所以充电的时候不要太害怕……不过充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周边不要有易燃物,间或关注一下电池温度、状态是否鼓包,lipo单芯充电电压最高4.2V 长期保存(15天以上)电压3.85V 飞机落地时电压3.6以上就行,BB响设置到3.8 3.7都可以。3S的意思是3个电芯串联,3S电压就是4.2*3。

关于充电器,开始买了B6,后来又看上了乐迪CB86,咬咬牙出了B6买了CB86,充电器好一点对自己对电池都有好处~

关于遥控器,淘汰了12年玩直机的老控,选了乐迪AT9S,颜值,功能,都不错,用模友的话说遥控器这东西最好根据需要一步到位,我是在天九和乐迪9S二选一,还有其他一些控模友也没用过不了解我也就没考虑。然后控箱各种工具购入一套,结果花的钱比飞机多了好几倍0.0 好吧 这都是固定投入~~然后该装机了……

楼主:
3.装机、首飞、二飞、三飞、丢机
装机的过程也没拍照片,激动兴奋,连看装机视频都不耐烦,拖着看,遗漏的什么再拖回去重新看。。。折腾了一下午,建议大家至少完整看过一遍视频以后先假组,不涂胶,走线 布局都了然与胸之后在着手装机,装好以后约了模友一起飞~
首飞带着一个朋友就往飞场去了,到了之后模友还没到,左等右等实在等不及了,觉得自己有直机的基础,模拟器也熟练了,应该没问题,遂让朋友帮忙抛机,右偏炸鸡,无损,微调遥控器,再抛,还是右偏炸鸡,无损,微调遥控器,再抛还是右偏,突然想到是不是副翼反了?!遂左打副翼上天了,但是新萌怎么能控制得住反方向的机机,这下惨了,从10米左右直接栽下来,尾巴断了、机头都怼成弹簧了。。。哭。。。
欲哭无泪地在朋友嘲笑声中老么实儿等模友的到来。。。
汇合之后模友开始帮忙修飞机,还有各种装机缺陷,舵角打胶太少,补胶,副翼没用胶带加强、连接处没松动泡沫,快调螺母拧死并打上胶了,拆了重装,让快调和舵角之间可以灵活转动,螺丝帽打胶固定,方向舵拉杆我装在机身侧面,打胶太多超过套管把拉杆粘死了,除胶,接上尾巴、然后合力修了机头,一边给我上课0.0 你看 这就是有司机带的好处~~
修好机机以后,他们没让我飞,一人抛一人飞,晃晃悠悠爬高,调试了几圈,调好遥控器微调交到我手上!!!! 太好飞了~!哈哈哈 脱控都可以~
我想很多单飞的新手都死在这里,如果没有模友我也会死在这里,总结一下就是先满油爬高,有安全高度以后,盘旋,副翼、升降摇杆回中观察飞机状态调整遥控器微调,飞了不到10分钟,BB响报警,慢慢降落,完美~虽然落点很远。。老司机的帮助对新手来说太重要了!
第二块电池自己飞了10分钟,手指捏着摇杆,整个手臂都紧张的用力,一直念叨着左转要右打修正,右转要左打修正*&……@()#,比较不适应的是冲浪的下推角,这次尝试动了动油门,加油的时候低头,收油的时候抬头,我把油门关了调整了遥控微调让他能平稳滑行,降落~没出事故~
第三块电池飞了30多分钟,还没报警,这次尝试了控制油门,大多时间实在飘着~冲浪的滑翔性能太好了~爬升失速、头栽下来依然能继续飘,没有进入螺旋,直到胳膊紧张得无力、脖子抬得酸了就下来了,还有很多电~(PS:补充一点的是有些机型不适合收油飞行,冲浪给我的滑翔快感让我在后面吃了亏,天狼星失速螺旋只是一瞬间的事儿,别不舍得给油~~)
二飞是因首飞之后太爽了,隔天下班后直接带着老婆孩子就去了,自己抛,浪了两块电池以后太阳已经下山一半了,没在意,接着上,飞着飞着突然天色暗下来,冲浪隐身了!!!!!居然隐身了!!!慌乱中打副翼希望它转回来,若隐若现中动了油门,因为下推角又动了升降舵,然后就听旁边围观群众说掉
河里了。。。。河里了。。。。然后就往那边跑,心情无比沉重。。心想着找不回来了。。。

顺着BB响的声音和红光,隐隐看到飞机沿河水往下游而来,我绕道河对面也无从下手,返回后寻找河边租船的店家,不是休息日人家也不在,天已经全黑了,正无望时,刚才围观的几个兄弟解开了一艘小电船,找到了两根竹竿,一个兄弟和我就撑着船顺着BB响的声音和红光,找到了飞机,赶紧断电,BB响乱码估计是坏了,它是寻机功臣收藏留念~
返程的时候我的竹竿插在河底拔不出来了0.0囧 然后我俩靠着一根竹竿划到岸边,还好是顺流而下,加了帮忙的兄弟微信,给他们发了个红包然后被拒收了,还是好人多~~~嘿嘿
机身无损,回家好好晾了一周,上电,居然什么都没坏~~连BB响都没坏~~~超happy~~!!(落水事件被媳妇嘲笑至今……)

三飞的时候多了一架水星板机,晾冲浪的时候实在闲不住,买了两套水星空机一套电装,装起来了。结果拉杆被装到了机身上方。电池电调什么的只能挂在下方了0.0 水星一身廉价货XXD 2212 1400kv电机 9寸桨 XXD30A电调 辉胜9G舵机 3S 1500电池。当天无风,首飞很成功,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反扭。水星机翼尾翼都有减速板,速度慢,好飞,舵面大,各种动作无压力,直到现在都很喜欢它,就是抗风能力不行,后来在大风天气强行飞,炸了10支桨。。。冲浪也是各种浪,翻滚,横滚~非常爽~然后决定上飞控摄像头FPV~然后直接丢机。。。
附个视频,热烈庆祝带我的两位老司机天行者X8手抛二连炸HOHOHO~~~

丢机——从本地模友那里130收了套创兴科的图传发射、接收、摄像头,130收了切糕Umini飞控+GPS+osd,模友帮忙安装好了飞控,我自己安装好了图传附一个FPV基础设备接线图

装好之后迫不及待去试飞,那俩老司机没空,和出给我图传的弟弟一起去飞的,开学大一。。。
设备都架好之后,上电起飞,切返航测试,冲浪就一直在头顶盘旋,很是开心,然后切回手动,看了一眼屏幕再抬头找不到飞机了~!!小同学也是一直盯着屏幕没看着飞机飞行的去向,于是赶紧切返航,然后看画面企图辨认正确方向,奈何显示器是仓库里老旧的监控7寸小显示屏,啥也看不清楚,同时图传画面开始不清楚,看到飞机是在盘旋,可是不知道为何离我们越来越远,然后眼看着图传信号丢失,开车四面寻找未果,人生第一架固定翼——冲浪者X8就这样飞走鸟。。。。。

楼主:
4.水星狂炸、购入天狼星、乐迪pixhawk、乐迪f110、小黑鹰
丢机之后,下单了一批载机飞控等等,等货期间跟另一波模友2人组约飞,他们是激进派,就一个字,浪~那天的风很奇怪,无风到3?4级风一阵一阵的,风向还不定。
他俩一人飞电滑,一人飞330和四轴。
我就练吊机,用的模友送的橙色廉价桨,细节记不很清楚了,不确定是操作失误还是风向突变,反正都是突然失控一头栽下来,换桨、补热熔胶、贴胶带再上,一下午十来个桨都炸光,炸懵了0.0
期间还尝试了油门和副翼混控,企图抵消反扭,比例和曲线不好确定,平稳飞行的时候还好,救机的时候副作用就出来了,炸炸炸。。。。放弃~

天狼星,装机的时候槽点太多了,摄像头的孔位要在机头再切个一锥形,不然档视角严重,内部是弧面,不好固定摄像头,干脆热熔胶打满塞进去;机翼不像冲浪者有预埋碳管,不过机尾有碳管加强,有外置电调位、尾部图传位,虽然装机的时候很多小毛病惹得强迫症很生气,但是依然很赞~和冲浪相比 ,没有下推角加油不会低头,收油不会抬头,还特别耐炸~特别耐炸~特别耐炸~这是优点,缺点是滑翔性能不如冲浪,因为冲浪的飞行习惯,我很多次收油想让他滑行一会儿,结果都是失速螺旋。。。。。

收的二手乐迪pixhawk,顺便把他带图传的F110 收了来。pix调试折腾了一星期,终于可以解锁了,遇到地面站装不上的问题(win10)换win7;遇到台式机com不识别问题,换笔记本;遇到bad gps health,原因是在室内搜不到星,到室外;遇到电调行程无法校准,结果是油门反向的原因;最后的最后终于解锁了,要飞了,带出去结果罗盘需要重新校准,转了一下午飞机都是校准失败。。。生气拆机挂咸鱼卖掉~!(PS:后来知道固定翼可以直接把罗盘关闭,因为不需要原地转向。。。)

F110和小黑鹰连手机用VR手机架,室外作死,摔坏了三个电机了,飞到楼拐角的地方被风吹着往院子外面跑,最大油门都拉不回来,眼看快出去了,果断收油,落到了墙头上,捡回来发现图传天线断了。。。目前依然睡觉ING~~ 吐槽一下小黑鹰,手机APP经常连不上小黑鹰,小黑鹰还经常死机,然后和朋友一起飞的时候,两个频道,自动搜频完了不知道怎么选择我用的那个频道。。也还没换手机测试,也不能全怪他~~空了继续测试吧

楼主:
5.购入天行者天狼星、Arkbird 2.0飞控、奥姆维图传、runcam 1

楼主:
6.天狼星装机吐槽

楼主:
7.天狼星狂炸

楼主:
8.su27装机及混控设置

楼主:
9.su27狂炸

楼主:
12.购入Arkbird AAT 、大平板接收天线、魔术怪手、罗美十寸显示器等待测试

网友A:
顶楼主,fpv上得太快,应该玩个目视固定翼半年后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fpv上得太快,应该玩个目视固定翼半年后再上的

身边有老司机保驾护航
进度还算可以 计划周天测试AAT 屏幕 拉锯图传天线 晚上回来更新(或者周一)

网友B:
不错的文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文采。学习了

你的进度可比我快多了~

网友C:
周末碰到一位飞固定翼的老师傅,DIY的机子,好简单,告诉我几个注意点,我心痒,已经淘宝下单一堆KT板,固定件,舵机,马达,6寸桨,胶带,想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末碰到一位飞固定翼的老师傅,DIY的机子,好简单,告诉我几个注意点,我心痒,已经淘宝下单一堆KT板,固 ...

KT板可以去各活动现场,等他们结束后问他们要用过的广告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KT板可以去各活动现场,等他们结束后问他们要用过的广告板

好主意!!!!高!实在是高!!!这个可以有~~~

网友:
你又在勾引新人入坑

网友(2018-03-10):
写得很好,期待更新

网友D:
这个进度有点像贪玩蓝月 一刀9999级的感觉
我也是玩车的 短卡大脚 汽油都玩过,自从成了职业兴趣就淡了 到最后感觉无聊了 ,想想玩飞机了 可进度没这么快 楼主豪啊

网友E:
长文留名,以后慢慢看

网友F:
熟悉的飞机,两个PDF谢了

网友G(2018-08-22):
怎么没写苏27怎么狂炸

网友H(2018-09-29):
写的好。期待楼主更多的分享。

网友I(2018-10-30):
图片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