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17-11-10):
新入的futaba14sg,今天刚换上接收机,今天粗调了一下,以前用的D10遥控。有几点困惑,
1,油门推到遥控器30%电机才转,油门曲线是0到100一条直线,用D10给油就转。这个正常吗?
2,用的K8陀螺仪,在控上映射了感度开关,但是最低只能调到64%(下方有图),控上AVCS和normal两个感度用哪个模式?
3,熄火设置,HOLD,油门保持,这三个给我整的晕乎的!

网友:
40%转那个是电调的设置

网友:
感度用normal

网友:
熄火用cut就行了

网友:
认真看14sg的说明书,找中文的,至少3遍,
90%的内容与 D10控概念一样。
调机记得断开电机与电调。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没有

没有怎么效准

网友:
看出来了不爱机,头罩乱放

网友:
油门校准。陀螺仪设置问题。交给控了。      要么就是电调定速。

网友:
控就用AVCS。锁位模式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要调整。

网友:
AVCS和normal两个感度用哪个模式? 应当KBAR连接电脑,看陀螺增益能量条调整。

网友:
把电调设置整明白了,在学习控

网友:
什么电调?感觉应该是电调的设置问题。我用好盈的电调原厂设置就是30%左右油门电机才会启动,可以自行设置为5%油门启动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怎么效准

是好盈电调吧?官网下一份说明书看看。你是原价110群的吗

网友:
楼主功课没有做到位啊。电调要校准油门行程的。锁尾用NORMAL

网友:
LZ学费没交够,交够了就肯看说明书了。

楼主:
全村人都跟我错,是NORM和AVCS两种模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村人都跟我错,是NORM和AVCS两种模式

这样对吗?50%对应K8感度64,往上调百分比感度增大,往下调百万比感度减小,可以调到K8 最大和最小感度

网友:
感度我是这么用的     打开陀螺仪辅助增益通道     然后根据机型   通过遥控器调    遥控器有俩模式(一种是调不大    一种是小不了)    一个适合450级别   一个适合700 级别    看看你需要多大感度   连着电脑   看蓝色进度条就行了   一种模式不行   就换另一种
PS  只需要管蓝色进度条